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6-03-08):
我有一只LS的K7M-DR14UE跟深圳人机MD204的机子能不能通讯啊 ???

楼主:
反应堆  我试过了 怎么不行
我的线的接法是2-3 3-2 5-5
不知道到对不对啊

网友A:
你提供人机的接口的定义,线我帮你接.

网友B:
小卜,好啊!

网友C:
应该对的。我连了很多了,没问题。

网友D:
你作的不对,是7-2,4-3,5-5,前面是PLC后面是文本,OK?还有参数设定,

网友C:
谁说不对。

网友D:
通讯是可以的,我们作LS和EVIEW代理的,是7-2,4-3,5-5,我们用的很多,他们的文本有V2和V4两种

网友D:
我的QQ是34332432

网友E:
那位大虾能告诉我在K200里面会同时存在P16和P1F?

网友F(2006-04-13):
但是:LG PLC的I/O地址是十六进制的,当然能同时存在P16和P1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