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节能灯夜晚闪烁问题!讨论

楼主(2006-03-08):
我家的节能灯,平常使用正常。但夜晚每隔几分钟就闪烁一下!是不是有漏电啊!家里用电可能会有所损耗吧!开始我以为火线未进开关,检查了一下火线由开关控制没问题!但就是由灯回来的线上有感应电!望大家帮我解决!(家里刚装修完,暗线啊!)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压不稳造成的,或是接线处有所松动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B:
[b]是你的开关自带氖泡惹的祸 ,氖泡并联在开关两端构成回路,考虑换个没有指示灯的开关或者将开关内部氖泡拆除。

网友C:
]是你的开关自带氖泡惹的祸 ,氖泡并联在开关两端构成回路,考虑换个没有指示灯的开关或者将开关内部氖泡拆除。  顶顶顶顶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帮我想办法!我用的是通用型“飞雕牌”的家用单联开关。这种开关有并联氖泡吗!我还确实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D:
支持阿牛的论点。

网友E:
阿牛说的对,将氖泡破坏掉就正常了

网友F:
 我以前碰到这种情况
 家用电棒晚间停电后 有微弱的闪烁
 我把火线 零线对换一下就好啦

网友G: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电子镇流器设计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通过调线头来解决的,只有换掉电子镇流器

网友H:
我遇到过,换了好几个镇流器都好用。我想问问这个能量是哪里来得!能不能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I:
很普遍的现象,希望大家讨论

网友J:
是开关自带氖泡惹的祸 ,氖泡并联在开关两端构成回路,有轻微的电流通过,能量达到一定的时候进行放电产生闪烁,考虑换个没有指示灯的开关或者将开关内部氖泡拆除\零火线对调一下。

网友I:
就是普通开关,也闪.请大家讨论.

网友K:
这么简单的事,换一个起辉器就好了,原因是电容漏电。若电子镇流器你打开它,把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L:
可能是线路潮湿或有漏电现象,你好象说刚装修完

网友M:
多谢,又懂一些

网友N(2007-06-11):
我家的节能灯闪烁换开关就好了,是由于开关老化,即使关掉开关也有小电流通过,造成闪烁,更换开关,OK!!

网友O:
  可能是晚上用电量大,电源谐波增大造成的,并个RC高频吸收电路试试

网友:
好多高招啊!
又长见识了。

网友N:
以前我遇到过零线接到开关上,线路破皮漏电造成的闪烁,所以这次的问题我特别关注这一点,结果不是漏电原因造成的,经验主义害死人啊!!哈哈

网友P:
这样的情况一般是电子镇流器谐振电容容量下降导致容易停振造成的,谐振电容并在灯管的两个出头上,另两个出头接阵流器,共4个出头.

网友Q:
应该是电压低造成的吧

网友R:
楼主没有说明是开的时候闪,还是关的时候闪,可有的好象回的是开灯时闪的问题,有的是回的关灯闪的问题

网友S:
我刚装修好房子也有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是火线零线对调。

网友S:
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能听听高人们的解释

网友R:
开关一定要关火线才不会闪的

网友T:
好象越看越不懂,楼主的意思是普通的没氖泡的飞雕牌的家用单联开关,关了还闪,而且是新的

网友U:
感应电压,楼主刚刚装修过的房子,比较潮湿
线间电容比较大

网友V:
好多电子整流器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W:
火线 零线对换一下

网友X:
是不是有感应电

网友Y:
很好的一个话题,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Z:
暗装的布线碰到这样的问题,很令人头疼,

网友AA:
火线和零线对调。让开关控制火线

楼主(2007-08-02):
有这么多的人帮我想办法,感动!
以前我的普通日光灯,出现过这种情况!火线和零线对调,让开关控制火线确实好了!但这次就没搞好!

网友AB(2008-10-14):
我家就有这个问题!真上火!单控不闪烁,双控的关上开关还闪烁!火线没有问题的!

网友AC:
完了完了,你家闹鬼了。那可是厉害的宇宙波外星人来了!

?

要是节能灯和线路都没问题,找搞射频的牛人用频谱仪扫一扫,看看你家是哪个波段多少DB,这样的小区不要住了,小心后辈儿孙都变异,嘿嘿

网友AD:
灯泡上 的 火线 零线对换一下

网友AE:
对:想起时正是忘记 关于

完了完了,你家闹鬼了。那可是厉害的宇宙波外星人来了!

?

要是节能灯和线路都没问题,找搞射频的牛人用频谱仪扫一扫,看看你家是哪个波段多少DB,这样的小区不要住了,小心后辈儿孙都变异,嘿嘿

内容的回复:

你说什么啊?嘴里不能留点德啊?

网友AC:
没有说什么啊。只是想现在无线电对人的损害有多大,谁都说不清,其实许多家的灯都会有这情况。说话开点玩笑,要是老大不高兴不喜欢,我先倒个歉

网友AE:
你如果知道 给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很多人家里都有过这个问题

网友AE:
不过有的比较好处理,比如火线 、或者开关的问题。我以前遇到我过开关软击穿的问题

网友AE:
但是? 单控没有问题,双控就有问题,真是理解不了?那里来的漏电流啊?单独一根零线有这么大的威力?

网友AE:
但是? 单控没有问题,双控就有问题,真是理解不了?那里来的漏电流啊?单独一根零线有这么大的威力? 就是有分布电容存在 ,那也不能一直闪烁啊?

网友AC:
导线一般至少几米长,这就是天线接收器,若恰逢所处区域电波较强,发光体在回路中呈现较高阻抗(感抗、容抗多大俺不知道),虽然导线(电感、电容)大部分储能一直等势释放,但某些频率的能量未必马上能释放完毕,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自身发光条件时,会以发光的方式瞬间释放较多能量。

除去宏观电路的原因,如果还闪,我想有以上原因。

另外,若单控火,零不断,在零线重复接地不良的情况下,零线对地也有电势的。

以上论点没有出处,自己瞎琢磨的。对与错各位大侠自己分辨。

网友AB:
对:想起时正是忘记 关于

导线一般至少几米长,这就是天线接收器,若恰逢所处区域电波较强,发光体在回路中呈现较高阻抗(感抗、容抗多大俺不知道),虽然导线(电感、电容)大部分储能一直等势释放,但某些频率的能量未必马上能释放完毕,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自身发光条件时,会以发光的方式瞬间释放较多能量。

除去宏观电路的原因,如果还闪,我想有以上原因。

另外,若单控火,零不断,在零线重复接地不良的情况下,零线对地也有电势的。

以上论点没有出处,自己瞎琢磨的。对与错各位大侠自己分辨。

内容的回复:

楼上的,那你认为 这种原因导致的闪烁能持续多久啊?会一直持续下去?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不过有的比较好处理,比如火线 、或者开关的问题。我以前遇到我过开关软击穿的问题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好多高招啊!
又长见识了。

网友AB:
呵呵!我终于找到问题的所在了!

网友AB:
我新买了飞利浦的灯,没有这个问题!看来是灯的问题!

网友AB:
 飞利浦的灯,没有这个问题!看来是灯的质量问题!

网友AB:
楼上的你不妨也回去试试吧!

网友AI(2008-11-16):
我家的灯也有这个情况,看来得换开关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AC:
不能说某处飞利浦的某一款灯没问题,就确认是灯的问题。问题是综合的,解决途径也不只会只有一条。当然,灯的质量提高的确要提高。

网友AJ:
现在有种叫荧光灯的灯

网友AF:
引用 网友AK:
学习了

网友AL(2008-12-21):
解决感应电问题:开关或线路绝缘

网友AM:
把火线 零线对换一下就好啦

网友AN:
开关老化,即使关掉开关也有小电流通过,造成闪烁,更换开关

网友AO:
是否是由火线控制开关的啊。

网友AP: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倒换控制线也没好,最后换了几个镇流器才好了。我也没搞清是什么原因。看来要需要学习各位高手见解了!

网友AQ(2010-01-23):
引用 网友AE:
关于但是? 单控没有问题,双控就有问题,真是理解不了?那里来的漏电流啊?单独一根零线有这么大的威力? 就是有分布电容存在 ,那也不能一直闪烁啊?

同样问题。期待解决!

网友AR(2011-03-17):
我认为在开关是普通单开且接在火线上,断电后节能灯还闪烁,有可能是开关离供电线路比较远,形成一个分布电容,流过微小的电流经电子镇流器整流后,加在滤波电容上,当电压积累到一定数值时候就会释放,出现闪烁,应该说这种电子镇流器的电流设计不算完美,市面上有相当一部分电子镇流器都是这样的,应该改进啦!

网友AS:
引用 网友I:
就是普通开关,也闪.请大家讨论.

是的,俺们就被这个问题搞的很无味的了。普通开关,单控的日光灯,也是闪呀闪的。最后,换个灯泡!

网友AT(2011-12-29):
好像还是没有找到原因啊,

网友AU:
我觉得电压不稳有很大关系

网友AV(2012-03-11):
把火线零线都经开关切断那就行了

网友AW: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电子镇流器设计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通过调线头来解决的,只有换掉电子镇流器

网友AX:
我家有一个灯也是这种情况,开关没并灯,控制的也是火线,现在也是考虑镇流器的问题,已经闪好长时间了,其实白天也闪,只不过是白天室内光线足看不到而已。

网友AY:
你是不是把开关接零线上了?我家以前就出过这种情况,后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