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施奈德-NANO 紧急求助,谢谢!!

楼主(2006-03-08):
现在我的电脑怎么也连不到NANO上面,我用的是MICRO 和PREMIUM 同样的电缆!而且电缆肯定OK!!
不知哪位大虾熟悉PL707软件,在连接前是不是有些特殊的配置呀??
里面有个PLC ADDRESS: 0.254.0 不知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你用是什么编程电缆,

楼主:
TSX08PRGCAB!! 是MICRO和PREMIUM通用的!!

网友B:
打电话8008101315。

网友C:
查一下“DRIVERs MANAGER”中的配置,看看通讯口是否为COM1口;编程电缆上旋转拨码开关应拨到“0”或“2”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