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ENES PLC CPU 存储器

楼主(2006-03-08):
一、 存储器,顾名思意就是用来存储东西的器件。在SIMENES CPU中它是用来存储程序和数据的,程序包括:系统程序和用户程序,系统程序一般存储在CPU集成的只读存储器ROM中,它是无条件非易失性的。而用户程序就视具体的情况而定了,有可能存储在CPU集成的可读/写装载存储器RAM中,由于RAM是易失性的存储器,所以写入的程序和数据要电池带电保持。也有可能存储在快闪存储器FLASH EPROM或可电擦除可编程的只读存储器EEPROM中,它们都属于非易失性的。

二、 SIMENES PLC CPU 存储器分为:①装载存储器②工作存储器③系统存储器
⑴装载存储器:
用几个可能来介绍:⒈可能是RAM或FEPROM⒉可能是CPU集成的或用MMC存储卡扩展的。
装载存储器用于保存不包含符号地址和注释的用户程序和系统数据(组态、连接和模块参数等)。
说明:对于S7-31*C系列CPU由于没有集成的装载存储器,必须用MMC扩展,一般为FEPROM。
当用PLC→download下载程序时,用户程序和系统数据(组态、连接和模块参数等)下载到CPU的装载存储器,对于没有集成的装载存储器的CPU下载到MMC中。
说明:对于有集成存储器的CPU而又加了扩展存储器MMC的,下载程序有两种选择:①PLC→download下载程序时,用户程序和系统数据被下载到CPU集成的装载存储器。假如用户程序太大的话,多余部分的用户程序将被装到MMC中去。
②PLC→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Command下载程序,用户程序和系统数据被下载到MMC中,注意此时CPU必须处于STOP状态。
总上所述:当你有MMC卡时,你何必不用第二种选择呢,因为CPU集成的RAM不一定是可保持的,而MMC扩展卡是FEPROM它是免维护的。
⑵工作存储器
它是集成的高速存取的RAM存储器,用与存储CPU运行时的用户程序和数据,例如:组织块、功能块、功能和数据块。它的程序和数据来自于装载存储器。每一种CPU都集成了。为了保证程序执行的快速性和不过多的占用工作存储器,只有与程序执行有关的块被装入工作存储器。
⑶系统存储器
系统存储器为不能扩展的RAM,用于存放用户程序的操作数据,例如过程映像输入、过程映像输出、位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块堆栈、中断堆栈和诊断缓冲区等。还提供临时存储器,用来存储程序块被调用时的临时数据。

三、 存储器的复位
当启动复位时,CPU的工作存储器、不带保持的装载存储器中的用户程序和数据被清除。CPU复位后存储在FEPROM中的用户程序和系统参数复制到工作存储器RAM中。由于不能复位有保持功能的FEPROM装载存储器,可用程序上载Upload的方法到编程软件中直接删除它。
对于Save to Memory Card Command和Retrieve from Memory Card Command,它就是把MMC作为一个存储器用,爱存啥存啥。保存the current user program, project data and other data to a memory card,但File > S7 Memory Card > Open不能保存当前的工作CPU的项目数据。

网友A:
怎么没人进来呢,支持一下哦!

网友B:
普及性很强,siemens初学者可以仔细看看.还是要顶一下的!

网友C:
还好!有点内容!

网友D:
我们公司正在招聘,专职或兼职的PLC和组态监控软件工程师,有意的人士,发EMAIL给我们horiinfo@yahoo.com.cn  工作地点:北京

网友E:
求知者KFD:
您招聘的条件有哪些啊?

网友F(2006-08-25):
现在300靠存储器来保持数据,不用设置和后备电池了,是吧

网友G:
bu shi le 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