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的问题

楼主(2006-03-08):
在RTD模件配置中,有climatic range和standard range,请问有什么区别?下面的temperature参数什么意思?三线制热电阻接入,有两根线需要短接,在现场就短还是到模件再短??

网友A:
climatic range和standard range的区别,
climatic range  16位整数1对应的是0.01℃
standard range  16位整数1对应的是0.1℃
在模件端短。

网友B:
那里短结都一样。我是这样用的

网友C:
climatic range 气候型(不知道翻译准确不?)
standard range 标准型,显示范围大一些,如果选择climatic range,超过200多度就显示不出来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知道了

楼主:
那下面还有个参数temperature:0.003850(IPTS68)/003902.....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