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维修方案

楼主(2006-03-08):
   大家好:
    我现在有一台变频器(三肯MF110)故障很奇怪,望哪位高手能够及时指点迷精好吗?
    故障现象:在公司修理好以后,上电测试一切正常,负载带的是22千瓦的电机,电流也平衡。但是拿到现场放了一天后,我才去进行现场调试,但一上电就暴了,后来又拉回来,经检查发现:整流模块两个被击穿,一个性能不行了。剩下的三个都是好的。还有充电电阻也烧了。当时暴的就是充电电阻,现在已修复。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望高师指点。急

网友A:
     首先:该机是运行爆还是送电爆....
    如果是送电爆:1.直流电路短路,2充电电阻爆应该考虑电容问题,不排除电容的两电接有异物造成.
    如果是运行时爆:1.模块是假模块.
  我考虑是安装时有错误,比如掉螺丝,接错线.
  技术有限,供你参考...

楼主:
新三毛你好:
  你的留言我看了,首先谢谢你的指教.你说的现象,我仔细考虑过了,再组装好之后,多次上电,并且带22千瓦电机实验,一切正常.再最后上盖之前也做过实验,最后确定没有问题才打包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拿过去之后就出现暴的现象.,而且当时暴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哪里有暴的痕迹,最后拿回来打开后才看清是充电电阻烧了.到现在为止模块测试,吸收电路测试,整流模块测试,电容测试,波形测试,主版测试都过关.因为目前的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在低频启动时出现接触器断电现象.运行时,启动电流大(22kw),而且电流不平衡.不知道是什么毛病?望高师指教.

网友B:
可能是风扇或变压器不良

网友C:
 cxldd: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3-9 19:17:00
    可能是风扇或变压器不良

有些道理

网友D:
会不会是IGBT上的触发线接触不好,有时候接触不好会引起IGBT微导通而短路.

楼主:
张维忠你好:
     首先谢谢你的指教,你说的这个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因为我把母线上的吸收电路版反过来装就没有声音了但是电流不平衡的现象没有消除。我也不知道这个吸收电路板装反了会有什么影响?望高师指点。谢谢。

楼主:
   张维忠你好:
     首先谢谢你的指教,你说的这个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因为我把母线上的吸收电路版反过来装就没有声音了但是电流不平衡的现象没有消除。我也不知道这个吸收电路板装反了会有什么影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三肯MF110变频器使用的是da ling dun模块。望高师指点。谢谢

楼主:
    大家好:
    我现在有一台变频器(三肯MF110)故障很奇怪,望哪位高手能够及时指点迷精好吗?
    故障现象:在公司修理好以后,上电测试一切正常,负载带的是22千瓦的电机,电流也平衡。但是拿到现场放了一天后,我才去进行现场调试,但一上电就暴了,后来又拉回来,经检查发现:整流模块两个被击穿,一个性能不行了。剩下的三个都是好的。还有充电电阻也烧了。当时暴的就是充电电阻,现在已修复。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望高师指点。急
 新三毛你好:
  你的留言我看了,首先谢谢你的指教.你说的现象,我仔细考虑过了,再组装好之后,多次上电,并且带22千瓦电机实验,一切正常.再最后上盖之前也做过实验,最后确定没有问题才打包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拿过去之后就出现暴的现象.,而且当时暴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哪里有暴的痕迹,最后拿回来打开后才看清是充电电阻烧了.到现在为止模块测试,吸收电路测试,整流模块测试,电容测试,波形测试,主版测试都过关.因为目前的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在低频启动时出现接触器断电现象.运行时,启动电流大(22kw),而且电流不平衡.不知道是什么毛病?望高师指教.
    张维忠你好:
     首先谢谢你的指教,你说的这个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因为我把母线上的吸收电路版反过来装就没有声音了但是电流不平衡的现象没有消除。我也不知道这个吸收电路板装反了会有什么影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三肯MF110变频器使用的是da ling dun模块。望高师指点。谢谢

网友E:
我想这样的可能性有吗???
1.驱动的输出电压和波形(六路全部都要查),还有就是要对比正负驱动的波形对比,当然了,你的示波器肯定应该是双综的.一定要注意死区位置的波形.这个时候不要上模块.如果波形完全OK了,再上模块.还有了,矢量控制模式的话就不行了.
2.如果出现接触器未吸合的现象的话,这里就要考虑电压的检测电路的情况了,当然,插头的情况是必须检查的,接触器不吸合的可能性很多,从头检查的话要从电压比较电路开始检查.接触器的工作时间是电容充电完成的时候就应该开始.

网友F:
三肯MF大功率机器这种情况是有的,具体原因为接触器吸合控制电路有问题,在上电瞬间电容还没有完成充电但接触器就吸合了,造成瞬间电流过大,将桥及充电电阻烧断。解决办法很多,可以将板修复,也可以重新加装控制电路。个人认为后者比较可靠。不正之处请指正。

网友G:
这位朋友你好,可能是我考虑的有些多余,请问在现场试之前是你开的包吗?如果没问题,那就应该是电源电压高

楼主(2006-05-20):
首先谢谢各位前辈的留言。这个技术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主要的原因是本人技术有限。三肯MF110变频器不需要接电抗器的,但是因为我在看说明书时有偏差,致使此类现象的发生。实在不应该。所以希望各位引以为戒。

网友H:
 三肯MF大功率机器这种情况是有的,原因是上电瞬间电容还没有完成充电但接触器就吸合了,造成瞬间电流过大,将桥及充电电阻烧断,解决办法是将控制的接触器电源拔掉,接一个时间继电器,再把接触器的电源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I(2007-04-11):
大家好,三肯IF 系列的变频器18。5KW 如果缺W相,会不会是光藕坏了

网友J(2010-06-28):
尊敬的老师及各位同行

        我这里有两台三肯MF-22KW--380变频器,其中一台上电面板没显示,接触器不吸合,另一台用面板控制沒反应,外接电位器控制,上电后面板显示正常,但短接COM,FR后运行指示灯仍然闪烁,输入信号面板显示有频率输出但沒有电压电流输出.是怎么回事呀,请各位老师们指教.

网友K:
你将充电继电器拆开 看一下触点 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K:
给冒同行的建议

qq934310345

网友J:
谢谢您的指导,我试试看.

网友K:
to:miaodaqing

第一台有可能是充电电阻或开关电源  第二台有可能是你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