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800比较蹊跷的接地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06-03-08):
  一个蹊跷的接地故障,我厂近两年上了几台ABB变频,其中一台为ACS800一拖二,带两台空冷电机AM101B,AM101D,前两个月左右变频突然跳闸,显示接地故障“EARTH FAULT”,但是检查电机电缆均无问题,电机做过直流电阻也没有问题。电机单独用接触器带也没有问题,变频带D机没有问题,单带B或BD一起带均出现上述故障。过了一天恢复出厂值重新设定后好了。但是这两天又出现同样问题,而且怎么折腾都不行,恢复出厂值重新设定还是不行,用另外一台一样的变频带出现同样故障,按理来讲变频没有问题,但是电机电缆检查都没有问题。电缆用的是四芯电缆,但是把另外一根接地不接地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真是没辙了,求助各位大侠有无高见

网友A:
请问你在哪里?可以来电询问021-62057796或者登陆http://www.shjccd.com查看,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楼主:
已经处理好了。我把我们的处理情况告诉大家也许有所帮助。我们是asc800型的变频一拖二,故障情况同这位老兄讲的,我们测试绝缘(500v摇表)为三相平衡的100M,电机绝缘500M,直流电阻平衡。用接触器带也好得很,有人建议换电机,因为我们是空冷电机,换起来非常麻烦,我认为故障没确定,坚决不同意换电机。于是我们用另外一台同型号的变频试还是出现同样的故障,于是我决定把电缆与电机脱开试,结果还是有接地故障打出。我一想,可能跟摇表的绝缘等级有关系,于是换了一块1000V的表,一测,有一相明显偏低,0.5-1M。接地芯线是好的,于是我建议进一步确定故障,用接地芯线换绝缘低的一相。一试,好了。有的接地用低压摇表或者说直流耐压不一定能做出来,不妨用电压等级高一点的,或者做一下交流耐压。个人见解,不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