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三菱PLC编程软件FX—PCS/WIN-C使用有点问题

楼主(2006-03-08):
本人在网上下了一个三菱PLC编程软件FX—PCS/WIN-C。解压后安装,运行时发现不操作时CPU就有100%的负载,操作时反而降到很低。请问大虾可知原因否?我装的是3.3版本的。

网友A:
和您的系统有关系,已经经过测试可以使用。

楼主:
我用的是XP系统,有时打开该软件时会提示说该程序是16位的。请問我该怎么办?谢谢!

楼主:
我下载了三菱和LG的PLC编程软件,软件一打开CPU就100%的运行,有谁知道原因呀?该如何解决?我用的是WINDOWSXP操作系统。

楼主:
以上问题均已解决,谢谢各位的关注!如有朋友遇到上述問题,请回复。

网友B(2008-05-10):
我也是这种问题,请老兄告诉我解决的方法....我的邮箱:gongkong2005@163.com

网友C:
系统问题或者是某个驱动米有装好,重装一下系统这问题基本上解决

网友B:
不行的,我有几部电脑都是这样的现现象,但今天我用了一个朋友的载尔的电话就没有事,他那电脑可能内核的操作系统是LINN的,所以没有这种现象,但我的IBM就有这种现象,都找不到解决的方法的....我的QQ:659691308

楼主:
我是通过重装系统来解决的.

网友D(2008-12-16):
尊敬的技术指导:

    为什么plcfx系列的编程软件只能编30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