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编码器信号

楼主(2006-03-08):
伺服马达所附编码器一般都输出线驱动脉冲信号,必须要用A+A-B+B-的PLC才可捕捉计算脉冲数,可不可以单取一相(如A+)用集电极输入功能的普通PLC来呢

网友A:
“集电极输入”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的PLC没有编码器输入专用接口的话,用软件来模拟是可以的,但马达转速稍快,软件就采集不到了。

网友B:
A+,A-是用来保证长线传输的可靠性的,也有仅接受TTL的AB信号的,当然抗干扰能力差了。

网友C:
可不可以单取一相(如A+)用集电极输入功能的普通PLC来呢

不用B,则无以知方向,不用A-,则信号极不可靠(除非你用12-24V的编码器)。

网友A:
编码器单端接法并不是没有,但要注意如下问题:
    1。编码器信号输出芯片一般采用26C31或者类似器件,其信号上下降速度很快,约为20几个纳秒,要注意信号反射现象,弄不好会多数(2000线的编码器旋转一周计数值大于8000)或者接收不到;
    2。如果PLC编码器输入接口芯片是TTL电平,在编码器接口各对地并上220欧姆电阻一个,作阻抗匹配;如果PLC编码器输入接口芯片是COMS电平,则对5V并1.5K电阻,对地并1K电阻,消除反射;
    3。编码器外层屏蔽线一定要接通PLC外壳,内层屏蔽可以接0V,绝对不可以不接或者螺丝不拧紧;
    4。如果你的PLC是单端输入,只要有可能,强烈建议使用差分接收器(如26C32)转成单端再接PLC,转接电路板与PLC距离控制在15CM之内;
    5。不要轻易相信卖家“我的单双端接法都可以”的说法;
    6。运动控制系统可靠性第一,功能第二!
    7。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编码器信号采用光电耦合并作为卖点是错误的,光藕的延迟比线路接收器至少大2个数量级,会使得位置捕获不准,误差与运动速度呈线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