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系列 两cpu之间通讯问题

楼主(2006-03-08):
请各位大虾帮忙,两个cpu 分别是140cpu53414和140cpu43412,我想通过MB+方式从53414读出43412中的数据,请问如何实现!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可用MBP_MSTR功能块来交换数据, 或采用Global Data的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我用的是Concept2.5可不可以不编程去实现?

网友B:
用Peer cop交换数据,最简单!不需要任何功能块,看帮助就可以了

网友B:
补充一下:
 必须更改配置,程序必须重新下载。

楼主:
多谢 jhwxy007 的指点,小弟已用PEER COP 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