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和仪表,变频器的通讯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6-03-08):
触摸屏不经过PLC,和温控表或着变频器通讯。要怎么设置啊?比如说WEINVIEW触摸屏。

网友A:
HITECH屏里面有宏指令,可以来编写驱动程序!而且还能实现两个口同时通讯!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谢谢超越无限!我要带16个温控表,通讯速度快吗?我本来想选用weinview的,但是一问深圳威纶通公司,他们说是理论上可以带128个表,但是实际上达不到这个数,速度会很慢,两三个表还差不多。
大家谁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的?不知都选用什么品牌的触摸屏?

网友B:
可以考虑用ntouch的触摸屏,我们可以给你定制驱动程序,只要你有你温控表的协议就好了。ntouch触摸屏有2个串口,非标产品还有4个串口的,可以将温控表分开挂接,这样速度就快了。有意可以联系我010-62970789-115或者给我发e-mail:mcgsydy@163.com

网友A:
只要仪表可以区分站号,他可以带256个仪表·!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Pro-face+山武温控模块呢.最多可带60个通道!而且比较经济!
如果愿意考虑可联系:郭工:13242933846

网友D:
什么协议呢,首先要知道仪表的通讯协议是不是标准的。

网友E:
可以把要求给我看看,我们可以为您开发一个专门的协议,连接温控器。我们以前有做过这样的案子,把温控器当作PLC,在软件编写时像选多站PLC一样设置,很方便。我的邮箱linh8278@yahoo.com.cn。

网友F(2006-04-08):
EVIEW采用MODBUS可以,而且便宜。

网友G:
我们的触摸屏是可以对通讯口自由编程的,做你想要的协议,物理接口为232/485方式.欢迎使用.光洋电子  侯建  13307183108

网友H:
就你的要实现的功能而言,是可以的。就产品而言,应该有很多HMI可以实现。
1、首先PLC,温控器和变频器与HMI通讯,HMI要有支持PLC的通讯协议,如果3个产品挂在一根总线上,那3个产品的通讯协议要一致。然后才开始编辑HMI的画面,寄存器抵制映射等。
2、如果3种产品的通讯协议不一致,那就需要HMI具有多串口通讯能力,通讯协议内置。比如:美国RED LION公司的G3系列人机界面,标配3个串口,可同时与不同通讯协议的产品同时通讯,数据在HMI内部交换。还可以通过类“c”语言编辑器,自由编写非标准通讯协议等等功能,但是价格较高。

网友I(2021-07-23):
你的要实现的功能而言,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