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X-P和PLC通讯不上了

楼主(2006-03-08):
PLC配置:电源单元  CJ1W-PA202
          CPU       CJ1M-CPU13
          CLK单元  CJ1W-CLK21
          SC单元   CJ1W-SCU41
          DI单元   CJ1W-ID211
          DO单元   CJ1W-OC211
          存储卡   HMC-EF172
          DIP开关设置  1-8全为OFF

CX-P版本: 3.1

现象:CPU的232口用于和触摸屏(NS10-TV00B-V1)进行通讯(232口设置为38400,7,2,E,NT-LINK(1:N))。
需要使用SCU的RS422/485口和上位机组态软件进行1:N的通讯连接,为此首先用CX-P同SCU的232口进行HOST LINK通讯连接,将CPU的232口设置成9600,7,2,E,HOST LINK。然后用CX-P同CPU的232口进行HOST LINK通讯连接,在线将“IO表”里“串口通信单元(SC)”的“软件开关”打开,对地址进行了设置。最后将CPU的232口设置改为原先的NT-LINK。
下一次上电进行通讯连接时,使用HOST LINK与CPU和SCU的232口进行“在线工作”通讯连接,都连不上,用RS422/485口也连不上。使用CX-P的“自动在线”功能同SCU连接时,SCU上只有RD灯闪,最后也显示“无法连接至PLC”。
我使用的是2-2,3-3,5-9的电缆,800建议我使用5芯电缆和CPU的232口进行通讯连接,请问5芯电缆是怎么做的?还有这样做有把握吗,是否还有其他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原因,关注中。不过可以给你推荐个网站,也许可以回答你的问题,http://www.omronservice.com/forum.asp

网友B:
为您创造生意机会.

http://china.53trade.com/?llp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