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串口与485串口通信程序有何区别???

楼主(2006-03-08):
哪位前辈知道232串口与485串口用VC编通信程序有何区别???急!在线等!!!

网友A:
应该没有区别吧,你用控件还是?

网友B:
没有区别,有区别是在硬件上。软件上可以把485当作232

网友C:
232是全双工的传送方式,也就是说可以发送指令的同时可以接受指令,。485是半双工工作方式,必须发完一个指令后才可以接受另一个指令。

楼主:
我主要关心的是编程上有没有不同,也就是原来232的程序(VC编)能不能直接用于485串口上

楼主:
232串口与485串口编程上有没有不同,也就是原来232的程序(VC编)能不能直接用于485串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