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上标明的额定电压 如300/500v 中的两个数值如何理解?

楼主(2006-03-08):
电线上标明的额定电压 如300/500v 中的两个数值如何理解?

楼主:
即 额定电压U0/U.U0指什么电压?U呢?

楼主:
有在电缆公司工作的同行请帮忙问一下,谢了。

网友A:
和我问的问题一样:VV-0.6KV/1KV-3*50+2*25中的0.6KV和1KV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但是好像知道的人不多勒

楼主:
楼上的朋友,看来你也是个细心人。你的观点呢?   最近找3kv电缆时遇到这个问题,平时还真没在意。

网友B:
我也是对这个问题不理解,关注中

网友C:
应该分别是额定工作电压和测试电压

网友D:
电缆额定电压的选择:  电缆额定电压应适用于使用电缆的系统电压和运行状况,用U。/U(Um)表示,均为有效值,单位为kv。  U.--电缆设计用的导体与屏蔽或金属套之间的额定电压  U--电缆设计用的导体之间的额定工频电压。  Um-- 设备最高电(使用设备的系统最高电压的最大值)

网友E:
应该是额定电压和耐压值.

网友F:
关注中!
上次我去一家上海公司面试,就问我电缆怎么选择,我应届毕业生,哪里知道哦!
向各位学习中!

网友A:
to南风悠悠: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处于不解中。
请问“耐压”:VV-0.6KV/1KV-3*50+2*25的电缆在多高的电压下运行没有问题?这根电缆能否接在660V的电机上?

网友D:
VV-0.6KV/1KV-3*50+2*25的电缆的护套绝缘是0.6KV,而芯对芯耐压1KV。我的理解可接在660V的电机上,但是考虑电缆质量问题,这个安全系数小了,还是选大一挡的较好。

网友A:
谢谢。理解中草药

楼主:
感谢各位。
to 接线的  我接受 压的解释  “耐VV-0.6KV/1KV-3*50+2*25的电缆的护套绝缘是0.6KV,而芯对芯耐压1KV。我的理解可接在660V的电机上,但是考虑电缆质量问题,这个安全系数小了,还是选大一挡的较好。”我认为当地名厂正品电缆无需选大一档的。轩

网友A:
今天打电话问过电缆厂家的技术人员,他说0.6KV指的是电缆的相电压。1KV指的是电缆的线电压。

网友G:
既然厂家的都说了那就应该是了,我的理解是后面那数值是绝缘材料的耐压,也就是最高电压,好象也没错哦。

网友H:
厂家的说法好象在骗人哟。

网友I:
我也是对这个问题不理解,问了许多卖电缆的供货商都说不知道。

网友J:
300V是电缆的额定电压,500V是电缆所做的耐压试验电压.

网友A:
这两个数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厂家在骗我啊?
晕了

网友K:
to南风悠悠: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处于不解中。
请问“耐压”:VV-0.6KV/1KV-3*50+2*25的电缆在多高的电压下运行没有问题?这根电缆能否接在660V的电机上?
我在电缆厂工作,0.6KV指的是电缆的长期工作相电压。1KV指的是电缆的线电压。就是我们说的三相220V和380V一样,一个是同是一个三相电压,过些天我问问电缆研究所的看看

网友L: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讨论:平时我们说的三相380V,对于一根相线来说电压是多少?

网友A:
  to刘卫锋
如果0.6KV指的是电缆的长期工作相电压。1KV指的是电缆的线电压。
  那么VV-0.6KV/1KV-3*50+2*25电缆我认为可以接到660V的电机上。因为额定电压为660V的电机,660V指的是电机的线电压。那660电机的相电压应该是380V,380V小于600V。
  期待你问了电缆研究所后的回复。

网友A:
 平时我们所说的三相380V指的是线电压为380V.而一根相线对零线的电压为220V

网友M:
300可以看作工作电压,500则是最高耐压数值!

网友D:
to 刘卫锋
    VV-0.6KV/1KV-3*50+2*25的电缆在多高的电压下运行没有问题?这根电缆能否接在660V的电机上?该电缆芯对芯可耐压1KV,芯对屏蔽层(芯对地)耐压0.6KV。也就是说它可用于线电压小于1KV的三相交流电源。因为660V的电机是接在线电压为660V的三相电源上的,所以该电缆是可以用于660V的电机上的。

网友N:
电缆厂家的技术人员解释是对的

网友O:
 应该是额定电压和实验耐压值.

网友A:
电缆厂家技术人员的解释是正确的。
今天在《工厂常用电气设备手册》(第二版)下册的第二十一章(P1042)看到:
2.电线电缆使用电压U0/U说明。
  U0-电缆设计用的导体与屏蔽或金属套之间的额定工频电压。
  U-电缆设计用的导体之间的额定工频电压。

网友L:
问题好象有眉目了.

网友P:
呵呵,做耐压试验的电压可没那么低的。

网友Q:
"接线的"解释是正确的.

网友K:
这线应该可以用,它的耐压够了,我们说的380V电机是线电压相电压只有220V,而660V的电机 也是线电压,没有达到电缆的线电压1KV,所以能用,这是我的见解

网友R(2006-09-04):
U0-电缆设计用的导体与屏蔽或金属套之间的额定工频电压。
  U-电缆设计用的导体之间的额定工频电压。
300/500V用于单相火.0或火.0.地.耐压试验2KV
450/750V用于2相火.火或A.B.C3相380V耐压实验2.5KV
0.66/1.14KV可用在660V上耐压试验3KV

网友S:
我好象还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T:
300V是相电压,500V是线电压,绝对正确

网友U(2006-10-04):
长见识了。

网友V:
毕庆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3-26 16:33:00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讨论:平时我们说的三相380V,对于一根相线来说电压是多少?

呵呵,电压指的是两点之间的电位差,所以对于一根相来说,要想说明它的电压,还必须找到一个参考点才成。

网友W(2008-11-26):
300的意思是任一主绝缘体和“地”之间的电压有效值,
500的意思是多芯电缆或单芯电缆系统任意两相导体之间的电压有效值,

网友X: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额定电压和耐压值.

网友Y:
我认为应当是交流耐压值和直流耐压值,大家看呢?

网友Z:
50楼的说得明了,平时还没多在注意,现在一看明了。

网友AA:
                                                       学习了,我得多向大家学习

网友AB:
明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C(2013-01-23):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国家标准上有没有解释??

网友AD:
300为直流电压额定值,500为交流电压额定值。

网友AE(2013-08-28):
学习中,不知道哪个是对的,麻烦高手多交流说明。倒底是“300是相电压,500是线电压”?还是“额定电压和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