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SSR如何设置输出侧过载何短路保护?

楼主(2006-03-08):
SSR如何设置输出侧过载和短路保护?是否和晶体管的过载和短路保护一样。

网友A:
最普通的用个保险丝就可以了.或都用断路器了.

网友B:
SSR侧加接交流接触器就可以防止过载和短路了.一般的损坏主要是防止短路

楼主:
to 荷戟: 可能先烧坏ssr
to 张立志:接触器的线圈短路呢?要用ssr的开关速度。用接触器再次隔离,太慢。

网友C:
用快速熔断器即可。

网友C:
最好放置在输入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