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怎么选?

楼主(2006-03-08):
大家好,我是新手,弄了个电气箱带PLC控制的,我知道交流的空气开关用5A的就够了,但直流的空气开关不知道怎么选,望帮忙?
控制元件:8个24V继电器,4个接近开关,是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和一个20A的油泵。

网友A:
应该和交流的一样把

网友B:
45A直流空开

网友C:
很少见直流侧也用空开的.都是在交流侧用的.

网友D:
主要看8个24V继电器,4个接近开关和继电器线圈的电流是多少就行了。至于电磁阀和一个20A的油泵就看你的接触器的大小。

楼主:
还是不明白。苯

网友E:
和交流一样吧?

网友F:
直流不用算功率因数,P=IU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