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细纱机上用变频

楼主(2006-03-08):
在这里,主要是想请教一下在细纱机上用变频器的节能分析问题,如里调到30HZ,请问节电率如何计算,也就是说,细纱机电机是恒转矩负载还是二次方负载,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用在恒转矩负载上,如果30HZ的话,节电率起码在15%以上,可以在用变频器和不用变频器的时候测一下电流嘛,或装一个电表。

网友B:
为您创造生意机会.

http://china.53trade.com/?llp0311

网友C:
恒转矩负载节能空间不大

网友D(2006-12-30):
变频器可以直接显示电流,通过电流比较,基本可以算出节电得比例率

网友E:
细纱机用变频省电不明显.主要是调速用,减少机工的劳动强度`机械的冲击 短纱率.

网友F(2007-02-25):
不节能,转速低,产量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