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T程序能在CX-P软件中打开吗

楼主(2006-03-08):
各位高手好!请教一下,我现有的欧姆龙程序是以前在CPT软件中编的,现在想在CX-P 5.0软件中编程,请问一下我直接在CX-P软件中打开CPT程序,可以吗?会不会转换后的与原来在CPT环境中的不一样?或者少了一些东西?谢谢

网友A:
没试过,应该可以打开的吧,我用CX-P 3.1是可以打开的,估计5.0的也支持。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我用的是CX-P2.1的,不能打开CPT的程序,当时为了试一下,还把设备搞瘫痪了,被老大吊了一顿。
2.1版本以上的就不知道了。
建议你去下载一个CPT的

楼主:
to 飓风:
   请问一下,打开的程序与在CPT中打开的完全一样吗?有什么改动不?

网友B:
我用CPT上载C200HG型号的程序,用CX-P 3.1上载过,但在offline下无法转换。

网友D:
可以打开,但是CPT中型号比较少,所以你用CXP软件打开CPT程序,如果选择的型号有问题,那程序就会有问题了,所以要小心选择型号

网友E:
你可以直接用个CPT到CXP的转换软件的啊

网友D:
在CXP中就可以,使用另存为,在选择保存格式

网友F:
可以打开  我用CXP3.1的可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可以直接打开,也可以先使用CXP的文件转换器转换一下

网友H(2007-02-27):
要先用cx-p自带的文件转换工具转换后,打开

网友I:
可以打开,
打开CXP 点击文件   点击打开  把文件类型选择为*.cpt
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