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NC机械系统

楼主(2006-03-08):
请教一下,一个完整的CNC系统的构成有哪些?
在设备调试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请各位指教 顺便,谁有后台语言命令列表的话能否给小弟发一份,最近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A:
数控 可以说就是采用计算机控制你的对象
不同的控制目的,硬件结构是不同的。最典型的就是数控加工机床,如三座标数控铣床。他由控制系统(PC或单片机加外为接口),运动执行部件,位置、速度检测部分构成的。如果采用现成的控制系统一般的调试 就是接线,运动参数的调试过程。因该是表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