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做过这样的机械?

楼主(2006-03-08):
原材料:牛皮纸(卷料),铜线(卷料)
产品:  铜线切成约30MM的两根,贴在牛皮纸上。
要求:实现铜线,和牛皮纸的自动上料和切断。要成本很便宜哦。
请教一下哪位大师见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A:
了解工艺了,你 可以自己做

网友B:
成本多少才算很便宜?

网友C:
自己做
应该不贵

网友D:
先粘铜丝.然后整体切断,成本最低,也方便实现自动上料.

网友E(2006-04-26):
先粘铜丝.然后整体切断,成本最低,也方便实现自动上料.lxh_kill: 的想法最简单,顶

网友F:
牛皮纸也剪成10MM吗?

网友G:
这种自动裁料机很简单的啦.用个控制器+两个步进,成本才3000块就搞定了....

网友H:
同意,主任师的意见,,这样做整个机器比较简单,价格也底....控制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