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6-03-08):
正在做新系统选型。
wincc 的运行版本和完全版本的区别是什么?
卖方提供的为Runtime licence Win CC (64K)够用吗?

网友A:
运行版本和完全版本的区别就是,都能运行项目,但是在组态项目上是有区别的,运行版本提供了1个小时的组态时间,也就是说,将运行版本用于组态时只能运行1个小时,1小时后,系统退出。而完全版本没有这个限制
卖方提供的是具有65535个外部变量的运行授权,该授权用于运行版本,在组态时有限制。
65535个外部变量是绝对够用了。

楼主:
非常感谢。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