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变频器异常现象?

楼主(2006-03-08):
现有一台55KW华为TD2100变频器,输出电压正常且三相平衡,带0.75KW小电机运转正常,但运行5分钟左右发现电机发烫,不知哪位师傅知道是何原因?谢谢赐教!

网友A:
这么大的变频器带这么小的电机不烫才怪,看看变频器选用的是什么模式

楼主:
首先谢谢回首的回复,使用的是开环V/F控制,至于电机,为什么用施耐德的75KW带0.75KW电机很正常呢?电机温度也不高呀

网友A:
有没有看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B:
先把参数初始化再试试.可能是补偿过多了. 然后查下电机接线.

网友C:
你的载波频率是多少

楼主:
感谢回首\碧云天\东来东往,电流1.1A,参数已经初始化,载波为出厂值,太奇怪了!

网友D:
载波频率调大一点10KHz看看如何

楼主:
弄错了,电流有5A,但为什么会这么大电流呢?

网友A:
到底是用了开环运行还是V/F啊?
如果是开环运行模式很有可能电流大的
还有看一下变频器电机参数,有可能做过电机调协,把以前的电机参数记忆下来了

网友E:
你用的一定不是变频专用电机,且可能工作频率过低。

网友F:
转矩提升不能开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