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的按压位置偏移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08):
各位大虾:我现有一台HITECH3261-TFT的触摸屏,问题是按压位置偏移现象,拿个例子说一下,比如里面的数字键盘,当我要按压5时,它输入动作的不是5,而是8,就是按压当前位置,它实际是往上偏移了.听别人说调节系统菜单里面的Calibrate里面的Touch Panel功能可以实现,可不知道怎么调节,那位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Touch Panel里面有一个是Pin-point the white dot on the upper-left corner,按左上角白点后出现Pin-point the white dot on the Lower-right corner,按右下角白点后出现方形线条后,我该怎么办?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但还没等我进行校验,操作工就把触摸屏按碎了!

网友B:
让供货商解决呀?

楼主:
大力水手TQ:
  你们的操作工真是当之无愧的大力水手阿。
浪花朵朵说的对,原来找供应商,他们给传了一个解决办法,可是还没办法搞定,最后供应商下午来处理了,OK了

网友C:
哈哈,大力水手太逗了!楼主说的是矫正过程,出现方形线条后,可以用手在上面画,如果不偏了,点中间的小方格就好了,然后就可以退出校正程序了

网友D(2008-09-05):
我这里也有一台3160,怎么矫正也不行,请教

网友E:
呵呵;这就是台湾及国产的屏与进口的屏的区别;

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都是一个小方格一小方格的;除非触摸板坏了,否则是不会出现偏移的现象;所以也就没有调校对应的功能;

国产的一般只有4线,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国产的就像触摸屏的手机一样,带调校的,一般是左上角先出个十字标,点后右下角再出个十字标,点后中间出个十字标,再点就完成校正;

网友F:
也有情况是触摸板用久了,会出现磨损导致校准不了。这种情况只有更换触摸板解决! 广州友仪机电打造全中国最专业的触摸屏维修中心; 服务热线:88594948 http://www.gzyoy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