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程式不能上载

楼主(2006-03-08):
各位大侠,你们好:
    有点事须求各位帮忙解决一下,今日去上载一台Proface的人机程式时,一点击上载按钮,电脑上不显示handshaking等信息,而是立即提示连线中断提示信息,该触摸屏型号是
GP377,可是能用电脑把触摸屏的Screen List读下来,能把程式传到触摸屏中去,不能把触摸屏中的程式传到电脑上来,请问和位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大多数触摸屏都是这个样子的!
程序不能上载,即便上载了也打不开,无法修改!

网友B:
如果是没有上载信息得话是不能上载的

网友C:
可能以前下载时,在传输设置时只点击了GP传输画面,这样就不能将荧屏中的程序传道电脑中,无法可解,操作者必须有备份程序。

网友D:
必须完整下载,包括源代码

楼主:
一点击上载按钮时,电脑上就立即传出"中断信息",如果先前在上传程式时,没有选中上载上载信息时,是无法将程式上传到电脑中去,可是也会出现一个hanking信号啊
奇怪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E:
试调用菜单的功能来强制数据传输--试一试看!

楼主:
我也曾试过,都设置为强制模式,还不行,电脑也可以和人机通信.而且还可以把人机里中有多少个画面,人机的版本都能读出来啊,
可就是一点击上载按钮时,就立即弹出中断的信息,就是这点令人奇怪啊,就是这点令我疑惑啊

网友F:
proface是可以上载程序和编辑的。
还是检查一下通讯电缆吧

楼主:
我后來用另一台裝有PPOPB3的軟體的電腦,用同樣的下載線就可以把人機程式上載下來了,我想可能是電腦的問題了吧,可是問題又來了,上載到電腦上的人機程式不能打開,提示的是不識此人機程式的型號,需要轉化成另一型號,將其轉化成2500后,人機程式可以打開了.增添一個畫面后,傳輸設置沒有改變,把程式下載到人機里時卻無法傳進去了,提示是不能找到此類型的人機.人機上面標明的是GP2500.可就是傳不進去真是奇怪.請問各位這又是怎麼回事.

网友G:
首先请你检查PRO-FACE的版本,目前它的版本只有6.22比较稳定!其它版本的在升级时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另外请你检查一下通信线的连接情况.第三也可以把它格式化后重新写入

网友H:
   光洋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推出65000色TFT真彩触摸屏,本体带USB接口两个(A型口,B型口各一个),以太网接口,支持远程通讯,软件带有离机模拟功能,界面十分人性化,十分钟内轻松上手。
觚摸屏尺寸有5.6 、8 、10 、12 、 15寸,目前15寸是目前行业内最大的,65536色彩色是业内最高色。
Ethernet 10M/100M自适应口(RJ-45)×1   声音输入输出口各一个     CF卡插槽本体自带一个(可扩展另一个),
扩展I/O卡(本体可带模拟量输入/输出,或离散输入/输出) 实现简单显控一体。
冷阴极管(平均寿命:连续点灯50,000小时以上)
有它你可以:
1、普通的USB打印机电缆就可以用来上传和下载触摸屏画面。
2、直接用网线连接可以用来上传和下载触摸屏画面,可以通过串行口或以太网口与PLC通讯。
3、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可以先开发你的工程(软件免费提供),软件提供功能强大的离线模拟功能,软件组态界面十分人性化。是目前最易上手的触摸屏软件。
4、利用语音报警功能。工程设计更具特色,软件中支持了WAV格式的文件,所需要的语音只能用电脑的录音功能即可获得,也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WAV文件,工程模拟时可以听出效果。
如果您遇到以下情况是更需要这种触摸屏:
5、同样或类似的组态画面,但下位PLC属不同品牌,经常要做同样的工作开发两套或几套组态画面。
   本触摸屏采用变量表的方式,可以用EXCEL导入或导出,你只需要在表格中更改一次画面所对应的变量即可。如果将改好的导出备份,下次同样的工程只要导入,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更改。
6、在PLC中的元器件分配出现改动时,要到触摸屏组态画中找到对应的元件进行更改,比较烦琐,同样有上面的功能,同样只要在变量表中改一次即可。
7、由于产品经常出口,需要对应不同的语言,要为不同语言开发(或更改)相同的工程。
   本软件在同一幅画面时,可以同时设定9种语言(目前版本4种更新中),只要在工程某画面上设置语言切换,立即显示你所需要的语言界面。
还有一个更好的窍门就是如果你用的PLC软件有元件器分配表(变量表)功能,可以导出的画(CSV,或EXCEL支持的格式)只要通过简单操作,即可导入的C-more 软件中,进行批量的变量登记软件。同样,相反可以将画面中的变量导出,导入到你的软件中。
8、你很有可能做的工程画面一样,但由于不同的用户选择了不同的屏,以往你要重新做一个工程,我公司提供的无级放大功能,从5寸屏,到15寸屏,你相同的工程可以轻松缩放,只要在下载时按照提示点击确认新屏尺寸,就可以轻松搞定!
9、为和给企业主和工程师带来更大的价值和舒适的工作,配合我们所提出的“相信有了我们,您的工作会更轻松!”我们的触摸屏带有强大的以太网功能,在不需要第三方软件或平台的情况下,触摸屏本身可以提供FTP,WEB服务。只要将触摸屏直接接入到以太网内,您不需要到现场就可以能过PC或手持PDA对屏幕内的工程进行更改,上传和下载,浏览远程屏幕中的任一幅画面。
10、触摸屏自带了E-mail功能,你可以在屏幕上设置你的E-MAIL地址,当有你需要了解的信息时,触摸屏会自动给您发送E-MAIL,可让你随时随地了解到的信息。(当手机支持3G后,这一功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如无人职守的设备:街头自动售货机的应用)
11、如果你有大量的数据需要记录,我们本体提供大量的空间外,我们还提供了USB口,CF卡接口,你可以直接用USB存储器(U盘),CF进行容量的扩充,USB口同时支持USB设备的接入。
12、你的办公室和车间一般不会在一起,我们提供了USB存储器(U盘)CF卡可以直接上传你的新工程,不需要搬动你的个人PC,上传下载一键搞定,解决了拖接电缆的麻烦。
当然我们产品还有好多的优点……
如果感觉兴趣请到以下网址,中国网址:www.koyoele.com.cn
专题介绍网站:http://c-more.automationdirect.com/
请随时和我联系获取您想要的信息!
武汉办事处:027-87660756        13307183108    侯建

楼主:
我目前用的版本的6.10的,是不是版本太低了的缘故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厂商提供的,没法升级啊.

网友I(2006-04-07):
我现在用的是7.24的版本。

建议用英文版,别用汉化的dd...

楼主:
致 tr:
    其實我用的就是英文版本的,不過是6.10版本的.不知你是從哪里弄到這麼高的版本的,能否賜教一二.先行謝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