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西门子MM420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6-03-08):
公司一台设备上原来使用一台老式MICROMASTER变频器
西门子公司已经停产
现在买了一台同样规格的MM420代替
但是今天安装上以后怎么也不正常工作
我直接用变频器的面板控制电机都没动作
一按JOG就出现过流故障
参数设置因该没有问题
完全是按照说明书设置的
变频器是2.2KW3相380V的
电机是1.1KW3相380的
请问高手是哪里出了问题?
在线等
期待好心人加我QQ370464416详细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A:
检查p1300,设为0试一下,还不行检查电机和接线.

楼主:
P1300默认的不就是0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因为我的电机有个电磁抱闸,由于一开始设置的加速时间过长,启动电流太大,将二极管击穿了,更换二极管后将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设置为1S,电机运行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