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老烧整流模块

楼主(2006-03-08):
我们公司有6台ABB 变频器用于纺丝机的调速。其中一台ACS800-01-0150用于主传动,2台ACS800-01-0050用于导丝棍,2台用于ACS9800-10-0050用于计量泵。还有一台ACS800--1-0070用于切断机。其中主传动与导丝棍之间有牵伸力。导丝辊的功率一直都是负功率。且6台变频器分别装在6个柜子里。最近一段时间导丝辊和计量泵的变频器不断的炸。我们拆开变频器查看都是烧整流模块。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频繁的烧变频器。纺丝机一旦停机后就需2,3个小时才能开起来。最近几天头疼啊。请各位帮帮小弟啊!

网友A:
三相电压怎样,正常吗

网友B:
电压不稳定,是否自己发电?

楼主:
三相电压稳定,且平衡。我们不是自己发的电。而且这台变压器带的还有其他变频器。我们原来想是不是电网的偕波大引起的,但是想其他的变频器怎么没有影响。这几台变频器和其他的回路有点区别就是输出端装有输出电抗器。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期待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C:
装电抗器不会引起变频器炸机,看看变频器是不是处于发电状态(被拖动)。

楼主:
2台ACS9800-10-0050的计量泵不存在拖动问题,2台ACS800-01-0050的导丝棍是处于发电状态。平时的功率为负。

网友D:
与电网的谐波有关最好加输入电抗器

楼主:
ACS800的变频器本身已经带的有输入电抗器

网友E:
可尝试把几台机器的直流母线并联,这样可以使某一台机器产生的协波或再生电压让其它机器吸收掉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是斩波器,带制动电阻的

网友F:
查查制动控制部分,因为其一般都是接在直流母线上的,一旦有问题就会直接造成整流部分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