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AB授权盘

楼主(2006-03-08):
警告

网友A:
我正需要,谢谢!
fustehgm@126.com

网友B:
    非常需要,非常谢谢!
renshaohua_ly@163.com

网友C:
非常需要,非常谢谢!
youshanwang@126.com

网友D:
我想要!谢谢!
navecox@sina.com

网友E:
frb603@163.com  谢谢

楼主:
其实很简单。大家不要见笑.
我的方法是在你有一个授权的情况下做.把你的电脑系统有GHOST做个备份.然后取出授权.恢复系统后电脑上又有授权了.
本人想请教大家个问题.,我也是个菜鸟。希望大家互相学习.
ABPLC 500的CPU 模块代号:1747-L541 和1747-L542的RS232串口在 用RSLINK通讯是选择Auto-configure ,! L542就可以配置成功.但是L542老是提示:显示Failed to find the baud and parity! Check all cables and swith settings怎么回事呢?很奇怪啊

网友F(2006-06-30):
lanhaiwan@163.com
我也要做一个 谢谢

网友G:
人家给我做过一张授权~~~他说用什么COPYSTAR软件COPY!!先做什么镜像~~然后就能无限的克制在软盘上!!但是我到网上去找这软件~~找的都是不对的!!

网友H:
L541/L542只有程序内存不一样,应该不会连不上,可以手动设置一下检查一下波特率

网友I:
楼上使用的是HDCOPE还是HDCOPY软件?

网友J(2009-06-26):
我可是地道的菜鸟,请大家多赐教!不过其它牌子的如三菱,西门子,LG……我还是略懂一二的!QQ:185495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