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择PLC型号(omron)

楼主(2006-03-08):
之前都用继电器控制,PLC一直没玩过,要实现一个控制,按下按钮电磁阀动作,
气缸下压,有12个sensor(NPN输出的5-24v工作电压),当12个sensor同时感应到物体,
输出24V让电磁阀动作气缸缩回。
那位大侠帮忙选个型号,把梯形图帮忙给编了那就太好了。
小弟在此谢谢了
roger364@163.com

网友A:
CPM1A-40CDR+8ED

网友B:
程序也要人做了好象不太好吧
呵呵

网友C:
你这个需要有13个输入点,楼上的肯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而且还有一定的余量,至于程序很简单了,动动脑子就OK了

网友D:
控制太简单,太划算了,还是用继电器控制吧!

网友E:
最简单的PLC就够了,只要输入输出的点数够多

网友F:
CPM2AH-30

网友G:
建议继续用继电器控制,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呢,就算 PLC 不要钱,但多个 PLC 就多个故障源。

网友H:
支持楼上的
能简单就不搞复杂化

网友G:
恭喜恭喜! 日本 OMRON 的 PLC 开发工程师听说你决定用他开发的产品担任这项复杂的控制任务,感到无上荣光。决定今晚12点从东京电视塔的观光平台(离地200多米)上眼睛一闭,双腿一蹬....。到时可能有电视直播,希望大家随时注意节目变化!

网友I:
程序就是简单的梯形图就可以,跟以前用继电器搭电路是一个意思。

网友J(2006-06-23):
12个继电器一串就 ok 要做程序也一样。不过在这里PLc好像相对继电器没有啥优势

网友K:
什么设计????

网友L:
这么简单的还是自己做吧
全当学习加实践
遇到问题再来问效果更好

网友M:
按照上面的意思,确实用PLC没有必要。我觉得用PLC,至少控制要比较复杂;或者不用PLC,会用许多个继电器、定时器等,为了使线路简洁,控制调整方便自如,才考虑PLC。

网友N:
控制这么简单用PLC没有必要 用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