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E PLC连线后CX5.0显示IO总线错误

楼主(2006-03-09):
跪请各位大侠:
  本人公司新购买的一台欧姆龙C200HE的PLC(配置:底板:C200HW-BC101-V1,电源:C200HW-PA204,CPU:C200HE-CPU42-E)连接CX5.0后,选择在线模式,CX界面出现以下错误报告:项目:01,IO总线错误。代码:0X00C0,状态:致命。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个错误,不连接PLC时,选择在线模式是什么提示?如果还是这个提示,就说明是软件出了问题。

网友B:
进行IO模块配置,下载新的程序.

楼主:
TO:浪花朵朵
  我的PLC没安装输入输出模组啊,CPU接通电源就显示ERR。和电脑连线后就会出现上面所说的错误日志。请指教!!TKS!!

网友C: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看看软件设置

网友D:
把I/O模块加上就可以了.因为你的I/O没有,所以会检测I/O 错误.

网友E:
WANWUHUI:言简意赅。支持!

网友F:
有I/O吗?没有的话,加上试试看!

网友G(2006-04-10):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先把PLC初始化,如果还是一样,那么,就是底板或者CPU坏掉!

网友H:
你可以试试先用编程器进行初始化,我一直是这么做,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I(2010-11-23):
oml  cpia-40cdr-a-v1

老出现总线错误,已格式化,还是出现总线错误。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J:
那就是硬件坏了,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