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安装rslogxi500 编程软件

楼主(2006-03-09):
求助各位大虾,rslogxi500 在winxp系统下安装时为什么不能安装,显示只能运行在95或NT系统下,请问是这么一回事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软件版本过低,rslogxi500 v6.3是支持XP的

网友B:
如果是华东的可以跟我们联系

网友C: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2009-01-26):
新年好!

牛年吉祥!

万事如意!

网友E:
你的版本是什么,可以装的。

网友F:
应该可以啊,或者你可以找别的机子试试

网友G:
不会吧,我从V4.2~V4.5~V6.3~V7.0~V8.1的都装过,没问题

网友G:
是不是XP不是专业版的?

网友H(2009-08-19):
请问AB PLC编程软件rologix 500安装的时候那10个数字是怎么回事,随便写,还是。。我随便写了几个,就运行不起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