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功率因数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6-03-09):
功率因数一般都要求在0.8左右,这个是怎么个计算 的呢?

网友A:
 所谓功率因数,是指任意二端网络(与外界有二个接点的电路)两端电压U与其中电流I之间的位相差的余弦
cosØ=P/S          tgØ=P/Q

功率因数国家规定要90%以上,一般要求保持在95%(不是针对某一个设备,而是一个系统,比如:某个工厂的变电站)以上,否则,会被罚款。

功率因数过低,就要用较大的电流来保障用电器正常工作,与此同时输电线路上输电电流增大,从而导致线路上焦耳热损耗增大。另外,在输电线路的电阻上及电源的内组上的电压降,都与用电器中的电流成正比,增大电流必然增大在输电线路和电源内部的电压损失。因此,提高用电器的功率因数,可以减小输电电流,进而减小了输电线路上的功率损失。

网友B:
这样描述可能简单些,计算功率因素的大小就是用有功功率除以视在功率。所谓视在功率是指用电压的有效值*电流的有效值(不考虑相位的滞后)的大小。在纯电感电路中,电压超前电流90度,在纯电容电路中,电流超前电压90度。所以在电路中许多感性负载要采用并联电容来提高功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