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

楼主(2006-03-09):
各位我想请教一下大家本一直没有弄明白,国内一些厂家的变频器是电流电流矢量控制,它和空间矢量控制,磁通矢量控制,比较有什么区别,哪种性能更好一点?
电流矢量控制,空间矢量控制,磁通矢量控制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现在有没有比矢量控制更好的变频调速方法?(从技术角度讲)

网友A(2006-07-17):
矢量控制Vector Control(向量控制)是区别于标量控制而言.
VVVF是标量控制,磁场定向控制FOC(即通常意义的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DTC都属于矢量控制.
矢量控制对电机的电流幅值和相位同时进行控制,所以也叫电流矢量控制.
"空间矢量控制"概念是不对的,空间矢量调制只是一种脉宽调制技术而已,与矢量控制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B(2009-02-01):
由于异步电机的动态数学模型是一个高阶、非线性、强耦合的多变量系统。上世纪70年代西门子工程师F.Blaschke首先提出异步电机矢量控制理论来解决交流电机转矩控制问题。矢量控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简单的说,矢量控制就是将磁链与转矩解耦,有利于分别设计两者的调节器,以实现对交流电机的高性能调速。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这样就可以将一台三相异步电机等效为直流电机来控制,因而获得与直流调速系统同样的静、动态性能。

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通用变频器不仅可在调速范围上与直流电动机相匹配,而且可以控制异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由于矢量控制方式所依据的是准确的被控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在使用时需要准确地输入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需要使用速度传感器和编码器。鉴于电机参数有可能发生变化,会影响变频器对电机的控制性能,目前新型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中已经具备异步电动机参数自动检测、自动辨识、自适应功能,带有这种功能的通用变频器在驱动异步电动机进行正常运转之前可以自动地对异步电动机的参数进行辨识,并根据辨识结果调整控制算法中的有关参数,从而对普通的异步电动机进行有效的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