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6-03-09):
各位老师;
   我在调试明电变频器的时候,报的警是GDR.2,接地故障,我用摇表测了一下电机,电机没问题!开始我 认为是变频器的 问题,我用另一台带.还是报同样的故障!带的负载是污水处理厂的抽泥泵,是一个 标准的 恒转距的特性!频率给定为丹夫斯的电磁流量计!困惑中!

网友A:
应该是主输入或者输出电线有接地的情况,不防查一查!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模快坏了也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C:
载波太大

网友D:
    应该是者输出电线有接地的情况或者电机卡死或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