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一下直流电机与直流无刷电机的区别,还有它们的控制方法的区别

楼主(2006-03-09):
我想请问一下直流电机与直流无刷电机的区别,还有它们的控制方法的区别

网友A:
无刷直流(BLDC)电机

无刷直流(BLDC)电机是一个旋转的电气的机械,该定子就象感应电机是一个典型的三相定子,而转子具有表面安装的永久磁铁。在这方面,BLDC 电机相当于一个以磁铁旋转而导体保留静止的可反向的换向电机。在DC 换向电机里,电流极性是由换向器和碳刷来改变的。相反,在无刷DC 电机里,该极性反向是由晶体管开关以与转子位置同步的方式来完成。因此,BLDC 电机经常是内部或外部结合传感器以便传感转子位置,或者没有传感器而转子位置也可被探测。
该BLDC 电机由结合于被给的转子位置的矩形电压脉搏驱动。被产生的定子磁力线与由转子磁铁产生的磁力线互相作用,限定转矩进而电机的速度。该电压脉搏必须合适地加到三相绕组系统的两相,为了得到最大的生成转矩,定子磁力线和转子磁力线之间的角度被保持接近90度。基于这种事实,该电机需要合适运行的电子控制。

关键特性
l 实际是多相AC 电机,但能象DC 电机一样使用技巧控制
l 象DC 电机一样转动,只不过里面翻到外面,换向在绕组上完成
l 中等的结构复杂性,多磁场,精密的磁铁
l 高可靠性(无碳刷磨损)甚至可达到非产高的速度
l 高效率
l 低EMI
l 由多相逆变控制器驱动
l 无传感器的速度控制成为可能
l 整个系统成本高于DC 电机

                            2006-03-09译于 Brushless DC (BLDC) Motor.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