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14c直流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2006-03-09):
用电位器改变速度时,转速变化过快,但过一段时间能稳定。这种故障怎么消除。

网友A:
电位器P1,调节RAMP UP,详细的看说明书

楼主(2006-04-19):
请给一本说明书

网友B:
调节速度环稳定性,好像是P3与P5,你可以到:www.lanyangauto.com下载

网友A:
p3是速度环的比例,调节速度稳定性用的,

网友C(2006-09-27):
先电流环要调好!在调积分时间和比例增益!最好有一块示波表!

网友D(2009-07-01):
514上的二极管型号111是什么管,可以用什么管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