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我想请问一下直流电机与直流无刷电机的区别,还有它们的控制方法的区别

楼主(2006-03-09):
·我想请问一下直流电机与直流无刷电机的区别,还有它们的控制方法的区别

网友A:
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8699
求教:三相直流电机的原理

楼主:
我要做的是直流有刷电机,不是无刷的

网友B:
直流电机大多是转子通电,通过电刷实现换向,磁场的建立可能使永磁也可能是励磁
直流无刷电机转子使永磁,不需要电刷给转子通电,定子通交变电流形成旋转磁场,永磁体转子一同旋转磁场速度追随旋转磁场

楼主:
我这有一份直流电机控制的电路图请高手帮我看一下好吗?

网友C:
我是做研发的,说不上是高手,但我对直流电机控制还是很感兴趣的!
如果可以,我倒是很乐意同你探讨一下!

网友D:
直流电机控制的电路图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E:
上面凯奇大哥说的永磁体转子那样岂不和同步电机的原理一样了吗?

楼主:
我不是VIP用户发不了,明天吧,我今天才把资料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