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怪人:可能吗?

楼主(2006-03-09):
怪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2-7 11:21:00
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实例,一时传为笑话:在公用配变中,供电的领导的家也也在这里,为了让电压正常,自已家差不多占了一相.但0线断了,因三相不平衡,家里电器用的烧了.
你说的可能吗?总的零线断,哪来不平衡电流,又怎马会烧?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A:
领导家进线用三相电????又在每相上都有家里电器,但0线断了,功率
小的电器分得电压大,所以烧家里电器

网友B:
三相电进户是可能的,我老板买的别墅就是三相电源进户,一旦中性线断裂,造成相间短路,就会因负载功率不同而造成烧毁。

网友C:
领导家拉专线很普遍,我老家单位的头脑们家就是三相的

网友D:
呵呵,是样的:设他家接在AN相,用电容量10KW;其它用户接在BN相100KW及CN相90KW.这样就明显三相不平衡用电,N线电流较大.当N线断开时,所在三相线路的负载相当于三相电机的星型联接,由于A相功率小而导致电位漂移,使A相电压变高而先烧坏此相全部电器.剩下的BC相若不平衡,也会烧掉功率小的一相的电器.

网友D: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7142原来这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