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台安N2系列出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6-03-09):
近日,维修到一台台安N2系列,220V1.5KW变频,出现在低频时抖动,输出3相相间电压正常,输出单相T1和T2有5V上下的波动,T3相就更奇怪了,单相对地电压竟然没有,(不接电机的情况)。接上电机后,输出3相相间电压正常,T1和T2单相电压还是有5V上下的波动,T3相竟然有电压了,和前两相基本相同,也出现抖动。求教各位高手,请指点迷津!

楼主:
请指点下啊

网友A:
估计是光耦老化问题,如果没示波器看波形则全部换掉。

网友B:
电压是通过电机线圈过去的,不奇怪。这时缺相造成,按李老师说得换掉光耦试试。

网友C:
可换块主板试试

网友D:
本人刚维修了三台同样故障的台安N2系列,220V1.5KW变频器,T3相光耦PC923,PC929换掉就OK了,李老师说得对,0571-88820936,88829567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