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找到“工厂照明规范”(国标)

楼主(2006-03-09):
哪位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 会计算

网友A:
    E*S
 N= ---
    0.5*@
N:所需要灯具数量
S:被照明物总面积(平方米)
@:可以查
E:照度值(可查)
L:灯具间隔

工厂用一般的卤化灯就可以了

70W 或者100 -250W的都可以配合使用  而且一套也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