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这样,那么电压该是多少?

楼主(2006-03-09):
有感于网友们的贴。 我们知道图1的负载电压220V,如果出现图2的现象那么电压该是多少? 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三相380星形接法了?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B:
如果三个负载的电阻或阻抗相同,各负载还是220V。如果负载不等,小功率的电压会升高,可能最先干掉。

网友C:
同意。基本常识。小功率的那相电压升高,最先干掉。

楼主:
上面接的负载并不一定三个,假如是照明的话三相负载肯定不平衡的。

网友D:
又长见识了!

网友E:
 同意。基本常识。

网友F:
负载电压与功率成反比,那相功率大电压电压分得电压越大,首先完完!!!!!!

网友G:
小功率的那相(相当于它的电阻大)电压升高,最先干掉

网友H:
对头,功率小的电压会升高,最先烧掉

网友I:
同意YY123的看法

网友J:
所以,零线千万不要断开

网友K:
这不就是日常供电中所说的总零断路的情况吗

网友L:
下面引用由ZY123在 2006-3-9 12:00: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三个负载的电阻或阻抗相同,各负载还是220V。如果负载不等,小功率的电压会升高,可能最先干掉。
--------------------------------------------------------------------------------------------
支持

楼主:
总零断开后负载被串接在380V的电压间,很多就会烧毁咯。

网友L:
三相平衡还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M:
支持 ZY123  的说法

网友N:
同意123说法

网友O:
前几天碰到改现象,只是负载是照明灯管。烧得是功率小的一组。

楼主:
所以大家得细心看着了。

网友P:
要是再多几个这样的电机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Q:
总零断开后负载被串接在380V的电压间,很多小功率的就会烧毁,直至不能再用

网友R:
我认为:这个设备也不会烧坏啊,形不了回路,负载没反应啊,怎么会烧坏小功率设备呢,请各位老大讲清楚

楼主:
大功率和小功率得负载被串接在380V的电压间,造成小功率过电流而烧毁。

网友S:
同意动力勇

网友T:
相当于两个负载串接于380V之间。

网友U:
功率小的电压会升高,最先烧掉

网友V:
当然是380V了

网友W:
零线断了后,负载三相不平衡,肯定会出事的

网友X:
同意ZY123的看法,三相负载不平衡时,功率小的最先烧掉

网友Y:
    很显然,楼主提出的图2中,公用N线断了,那么就是三相四线制的星型(典型接线方式)中的N线断路。
    此时相电压不是220V,而是等于220*1.732
    后果严重!

网友Z:
后果是负载最轻的那相最先干掉,只有负载最重的那相可以保全。

楼主:
所以在总零前端是不可以安装如熔断器等保护装置的。

网友AA:
如果每个负载完全相同的话,那么加在每相负载上的电压应是相当于串联在380V之间的两个负载,电压自然应该是非曲直190V,电压不能正常运转。
如果负载不平衡,则很容易损坏设备。

网友AB:
图2的相电压是0-380V.

网友AC:
请各位大鸟讲清楚点。在此谢谢了

网友AB:
图2大家可以把一相与零线短路分析.

网友AD:
 同意大圣齐天

网友AD:
相当于两个负载串接于380V之间。
    后果严重!

网友:
   如果是照明灯,就无所谓,在没有零线的场合,我曾这样接过临时照明.

楼主:
楼上说得是三相负载都比较平衡吧,呵呵

网友AE:
支持
电气工程:

网友AF:
  如果是照明的话.就惨了.肯定不会约定同时开的.打一盏.烧掉一盏啦.剩下没烧的没够成回路.
    我接过临时使用电热棒.220V/1.5KW/6根.双星形.配保护.没用零..平衡的

网友AG:
呵呵,基本知识啊
零线断开,就相当于两个用电器串联在380V的电路中,电阻大的分压大,可能先烧掉.

网友AH:
照明灯可能没事

网友AI:
但原不会出现此类情况,回头我就检查检查

楼主:
的确得注意.
自己顶.呵呵

网友AJ:
  如果三个负载的电阻或阻抗相同,各负载还是220V基本知识啊

网友AK(2006-09-20):
同意楼上各位

网友AL:
一点点的都会烧毁的,从小功率到大功率

网友AM(2006-11-08):
只会剩下负荷最大的一相,其它两相都会先后烧掉!

网友AN(2007-06-28):
我这曾发生过一起配电房进了小偷,那家伙剪掉了零线,那照明灯变得好亮,我马上去断了楼下的电源开关,用电话通知车间停机.后来也没有坏了多少东西啊.

网友AO:
很可怕的现象!

网友AP:
  “零线断开,就相当于两个用电器串联在380V的电路中,电阻大的分压大,可能先烧掉.”

1、三相四线制供电,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
2、如果零线断线,断点后的零线电位不是零,对地有电压,叫零点飘移;
3、与此零线相关的负载电压不再是相电压220v,负载阻抗小的哪一相,电压低于220v,负载阻抗大的哪一相电压高于220v;
4、平时,刮大风、下雨时,家里的灯一亮一亮的闪动,或一暗一暗的闪动,就是零线接触不良的原因,造成有的家的电压高于220v,有的家电压低于220v;
5、所以零线更重要,零线断会造成电器烧毁或不能正常工作;
6、所以零线不进开关、不装熔断器,电路要直通连续,机械强度要高;

网友AQ:
  如果三个负载的电阻或阻抗相同,各负载还是220V。如果负载不等,小功率的电压会升高,可能最先干掉。
  3、与此零线相关的负载电压不再是相电压220v,负载阻抗小的哪一相,电压低于220v,负载阻抗大的哪一相电压高于220v;

哪个对?????

网友AR:
图二负载两端380V电压,我公司职工宿舍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烧坏8台电视机。

网友AS:
我以后多注意一下零线

网友AT:
负载小的一相电压升高到额定电压的1.73倍,负荷大的一相电压降低。所以说在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总零线是不允许接保险的。

网友AP:
 “负载小的一相电压升高到额定电压的1.73倍”

1、这句话不对,负载小的一相电压高于220v;
2、负载小,即负载功率小,即阻抗大;负载大,既负载功率大,即负载阻抗小;
3、负载小,即负载功率小,即阻抗大一相电压高于220v;
4、负载大,既负载功率大,即负载阻抗小的一相电压低于220v;

网友AU:
这样的事经常遇到

网友AV:
如果每个负载完全相同的话,那么加在每相负载上的电压应是相当于串联在380V之间的两个负载,电阻大的分压大,可能先烧掉

网友AW:
  只要三相负荷平衡,那么电压仍是220v。380星接电路。如果不平衡,负载轻的一相最先损坏(过压),其余两相也相继损坏。

网友AX:
赞同ZY123的看法!

楼主:
类似的例子很多,前段时间一些住宅区被剪断总零线,结果烧坏很多家电。

网友AY:
零线办大事

网友AZ:
这种情况很危险

网友BA:
功率小的电阻大,分压就大
这样就会完蛋了呀

网友BB:
零线不断开,电器也会有电压串进来呀

网友BB:
这样的话,工作时也会有电压叠加的情况出现呀

网友BC:
 同意YY123的看法并且遇见过

网友BD:
要是在宿舍里那就不好了,人家下班又不是同一个时间的,那就只好开一个烧一个了,,

网友BE:
对,同意,我们公司前几天有几台温控表爆炸,可能也这个原因!!!

网友BF:
我们厂子前些天出了总零烧断的事故,损失残重,几乎所有的单相设备都烧毁了,一台变频器烧没了,两台微机烧坏。但奇怪的是也有几台设备每出事。总零线接上后恢复了生产,但是这次事故中出现的问题仍然找不到答案,还望各位大侠出手解答

网友BG:
零线断开,就相当于两个用电器串联在380V的电路中,电阻大的分压大,先烧掉

网友BG:
零线断开,就相当于两个用电器串联在380V的电路中,电阻大的分压大,可能先烧掉

网友BH:
这样情况,如果负载三相平衡,则相当于380V Y星接法,电压还是220V基本可以正常工作。如果负载三相不平衡程度比较大了,电阻大的分压大先烧掉,电阻小的分压小,工作不正常,直到烧掉两路,另一路没有回路而全部不工作。

网友BI:
只是基本的东西还是自己都看看书吧

网友BJ:
三相负载不平衡时,问题就大了,居民区用电若遇到这中情况更危险

网友BK:
不管什么负载,主要是三相电流平衡

网友BL:
如果电机同时开,可能没事,如果不是呢?呵呵,就不行了

网友BM:
具体的那做个试验不就知道了

网友BN:
总零断后相当于两个负载直接串接380,小功率的会早烧

网友BN:
甚至会发生火灾,会死人的啊,警惕啊,

网友BO(2007-07-28):
以前我也遇到过,那是设计照明时零线要比火线细.现在火线和零线一样粗,我再没有遇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BP:
那用两个220V的灯泡串在380V的电源上可能用吗?

网友BP:
两个相同功率灯泡。

网友BQ:
支持ZY123的说法。

网友BR:
下面引用由风非风在 2006-3-9 11:54:00 发表的内容: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三相380星形接法了?还望高手指教!
--------------------------------------------------------------------------------------------

网友:
是星接,但阻值不同,相电压肯定不同,耐压不同,肯定有烧毁的,三相阻值平衡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BS(2007-10-14):
三相负载的平衡

网友:
学习了,太危险,转行。
(2007-10-14 21:38:03) 再学习
跟我来!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个赚钱的好方法,我试过了,真的很管用。首先,我要说明一点,这是一个不用你花钱,不用你的手机号码,只要你帮忙宣传这篇文章就行闲人闲逛: 赚钱才是硬道理 反正都是浪费时间,你试试吧,最多也就是花点时间而已。 : 爱上网又想赚点小钱、发点小财的朋友就请,现在你花点时间耐心看一下下面的文章,你一定会受益的。(看一看不费时,做不做随你便。)自己的钱如果够花就捐给希望工程吧。不想赚老外的钱吗? 反正赚的是外国人的钱,不赚白不赚。按照下面的说法做保证有你赚的。(有耐心,才能做大事哦)在网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各个网站都说能为你赚到很多钱呢,就连读一封 E-mail点几回广告栏都能挣到钱? 难以置信啊!天下哪有如此免费午餐?(后来才弄清是帮广告商宣传广告,他们买单,下面我教大家就是让美国广告商买单)本来我也是不相信的,可有时候呆着实在是无聊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但我的身份是不能够泄露给外人的,当然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因为回电是要付钱的哦、信用卡号码等等重要信息都不能泄露的哦。于是我找了一个不要身份证、不要会员费,只要有个地址、电话号码就能挣到钱的网站,申请成了会员。(反正挣不到钱也不会吃亏,哼!)等了一个月,什么汇款单?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过一想,无所谓了,反正也没吃亏!就当是鬼迷心窍一回吧!哈哈!可一直到了第二个月…… 突然,汇款单到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500美金!折合人民币不就是3700多了吗?半信半疑。到了银行,交了几十元的手续费,换回了3700多!真像做梦一样……我当时的激动溢于言表!!!兴奋之余,又开始了我的宣传。不是宣传得越多,挣的也就越多吗?果然,三个月后,又飞来了一张单子!///@800多美金!真是难以置信!!又过了三个月上涨到了1500多美金。如今,不用上班也有钱花了,真是乐哉乐哉乐乐哉!你不信?那没办法!只可惜这白花花的美元喽。不过,古人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反正也不吃亏,就当疯一回试试看嘛!相信我,没错的!加入方法很简单的哦:如果你不信可以先看一下网站,你就明白了。网址为:http://www.pointsmoney.com 上面网站,如若点击不成,复制、粘贴到地址栏。 (有时候进不去,那是因为服务器太忙,你可以在凌晨人少时再去!有时候要稍等一下,别心急!)打开网页,点击左方菜单的第一个Sign Up。进去后,就要填你的资料了(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资料)。然后,跟着提示,一步一步输入信息就OK了。下面是英文的解释: USER ID (Valid Email):填你的电子邮箱, (最好用QQ邮箱,接收较快) Password:密码,你自己想一个记得的吧。 Confirm Password:确认你的密码,再打一次你的密码。 Friend Refferal ID:这里填1014144(注:其实这里的意思是:填介绍人的ID)。我看过和我同样发表此帖文章的人,他们没有在这说明这个ID的意思,他们只是说,要这样填呀,否则……的。在此,我和你们说明白,你用1014144。填完后,点击Submit,这个网站就会发一个E-mail给你,(一定会收到的,尽量用接收邮件快的邮箱),这个E-mail里面就有一个新的ID是你的,以后你就用你得到的这个ID去招人。其实也不用特别地去招,像我这样,发表文章,教人申请加入不就能有钱了吗?例:你现在用1014144申请,包括写完以下还有的资料。这样全部完成后,我就得到3.7美金。(注:在这条里1014144,即填我的ID,你们以后介绍人就用你自己的ID)。好了,现在点击Submit。好,申请完了。现在,你就去你的电子邮箱,这个网站发给你一个Email。去看,一定有,美国人很讲信誉。在Email中间有一条长长的网址(例:它给我的Email中间http://www.pointsmoney.com/userprofile.php?auid=947499213&ID=1014144(“=”号后的几个数字就是你的ID,切记→auid后面的数字不是ID,换句话说,Your Refferal ID:后面的数字就是你的ID)。上面这个是给我的网址,而给你们的是不同的。每个人都不同,你上它给你的网址就得了。进去他发给你的邮件里面的那个网址后(打开他邮件中有你自己的ID那个网页就是了),接着,再次输入资料。为了方便大家的加入,详细加入的细节(注:一定要用拼音打字呀,不然申请不了的): First Name:名字(例:小强 就打 Xiaoqiang),(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记得要大写哦) Last Name:姓(例:黄 就打Huang) Address:家庭住址(写拼音,一定要详细填写,不然收不到汇款单喽!例“台湾”,就打Taiwan)(地方名的第一个字母也要大写)。 City:城市(例:台北市,就打TaiBeiShi)。 Zip/Postal Code:邮编(填你的,例010000) State:填No。 Country:国家(选China///@都是中国人吧)。 Phone: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国家代码86+去掉区位号前0的电话号码) (例:86-(0)1083123456)。 Fax:可不填。 Mobile:可不填。 Gender:性别 Male(男);Femaie(女)。 Do you have Credit Card:你有信用卡吗?(选No吧)。 Age:你几岁(你自己选吧)。 Profession:你职业是什么?(自己选吧/可不填)。 Monthly Lncome:你每月的收入是多少?(可不填)。 Do you have Web Site:你有个人网站吗?(没就不填)好,现在填完了,点击 Submit。选择爱好兴趣(本人全选,你看着办吧)选好点击 Submit,大功告成。加入完毕后,它就出现一个登陆框,你马上登陆,网站就送4美金给你。所以,最好是申请完成后登陆一次吧,这样就得到4美金了。登陆时你只需填入你的电子邮箱,然后在下一栏输入密码就可以了。然后,下一步就是复制赚钱之法了。 ★赚钱的方法:就是到各个网站的留言板中,把本文内容全部(注:记得把我的ID1014144改为你自己的ID)复制、粘贴进去!多多益善!

网友BT:
生活用电最怕这种总零断路!我碰到过好几次,家属区的总零断路以后,冰箱、电视损毁好多哦

网友AG:
这个我最了解,因为我吃过这个亏

网友BS:
实际中确实会遇到

网友BU:
支持电器工程的说法!

网友BV:
负载特性也应考虑。

网友BV:
负载特性也应考虑,

网友AV:
电阻大的分压大

网友BW:
学习到了,但是还没想出来

网友BX:
要看负载而定,若负载都一样,电压还是220V.

网友BY:
问题是随机接入的负载是各不相同的,谁能保证三相上所接入的负载其阻抗完全一致?当零线断开,则三相上的负载将按照其阻抗的比值去为AC380V分压,即相当于R、S、T间按照Y接法接入三相负载,此时的零线相当于中性点,相间的380V被负载按其阻抗比例分压,如果假设是三相分别接入25W、40W、100W的灯泡,那末可以想象,25W的灯泡由于电阻是100W的4倍灯泡的所以将承受380v的4/5即304v的电压,如不及时切除负载必将导致其承受过电压而损坏。最好是采用隔离变压器(380v/220v)对负载供电,当然其成本会因此而提高。

网友BZ:
  对,功率小的电压会升高,最先烧掉

网友CA:
图2不就是一个零线断开后利用负载变成Y形接点吗

网友CB:
如果三相不平横零线要断了,功率小的肯定会出事故的。所以零线千万不要加保险

网友CC:
没碰到过

网友CD:
还是220VAC,这样是380V星接

网友CE:
要看各项之间的功率比,功率比是1或接近于1就能继续用。功率比远大于或远小于1功率小的就危险了。它分的电压超过承受能力就完了。

网友CF:
两个220的用电器串接在两相380的电源上,要是不平衡的话肯定有事啦,要是平衡的话还能

网友CG(2007-12-06):
前几天论坛里有人在问零线断了的情况,想到了这个帖子,找到了,顶起来

小孩!

网友:
零线虚地我倒遇到过一次!

网友:
我不同意大部分人的意见

首先是三相不平衡有零线情况。

如照明系统,三相中每一相都为独立系统,灯泡承受电压为220V,若U相短路或者断路,则U相灯泡熄灭,而VW两相灯泡仍然承受220V电压,因而工作正常。

其次没有零线情况。

如U相短路,则,V,W上的灯直接承受UV或者UW电压,380V,所以直接烧毁。

若U相断路(关灯),则,V,W相的灯就相当于串连后连接380V的VW电压,由于VW的负载不平衡,故承受的电压也是不等的,可能低于额定电压,可能高于额定电压,也就是说星星连接三角形接法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无中线的 情况下,无法准确判断另外两相的实际现象问题

网友CH:
负载小的先坏,亲身经历

(:

网友CI(2008-03-18):
 两个220V的负载串接在380V回路中,危险吖。。。。

 只开一个没事,开两个就有事了。
 三个同时开,且功率一样,,,,,我想应该行得通。

 负载限制在三的倍数,且同时使用,同时关闭,应该无大碍。
 但还是不允许的。

网友CJ:
如果三个负载的功率一样!那么他们所承受的电压就是220V!如果不一样!那么功率越小的所承受的电压就越高!反之则越小!

网友CK:
电压随负载变化,相当于三相380星形接法(不带零线哦)

网友CL:
直到烧完为止

网友CL:
直到烧完为止,还分什么功率大小之说,会不会推理呀

网友CM:
大功率的电器不能正常工作,小功率的电器先被高电压烧毁。

网友CN(2008-05-05):
如果三相平衡就没有问题

网友CO:
居民楼中总零断线损坏家电的事例太多了。

网友CP:
照明灯可能没事?

三相平衡没事,不平烧灯泡。

网友CQ:
      三相负荷平衡的话要好点

网友CR:
支持戒不掉的烟的说法。

网友CS:
这就是有些控制电路中220V电源宁可采用隔离变压器而不用相电压的原因吧。

网友CT:
哈哈,各种回答多有,最简单的电工知识。

网友AQ:
引用 网友B:
如果三个负载的电阻或阻抗相同,各负载还是220V。如果负载不等,小功率的电压会升高,可能最先干掉。

同意!!!

网友CU:
如果三个负载的电阻或阻抗相同,各负载还是220V。如果负载不等,那就问题大了

网友CV:
如果三相平衡(负载的性质及阻抗相同),各负载的电压相等为220V,如果三相不平衡.则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计算.图中给的条件不够,不能够计算.

网友CW:
引用 网友B:
关于如果三个负载的电阻或阻抗相同,各负载还是220V。如果负载不等,小功率的电压会升高,可能最先干掉。

支持

网友CX:
有的人在没有220V的地方就是将两个220V的灯泡串接在380V上面,不过要求功率相等

网友CY:
对家属区就太可怕了,我们这里就有过

网友CZ:
对:tbdj 关于如果每个负载完全相同的话,那么加在每相负载上的电压应是相当于串联在380V之间的两个负载,电压自然应该是非曲直190V,电压不能正常运转。
如果负载不平衡,则很容易损坏设备。
内容的回复:

不少先生认为是相当于串联的两个负载接在380V电压上,其实不完全等同。如果每个负载完全相同的话,电压是220V,而不是tbdj 说的190V。

网友CL:
就是接灯泡也是两个灯泡串在两根火线之间啊,以前农村抗旱,水泵离电源远,只拉了三根火线到井边,晚上照明时就这样接的

网友DA:
对165楼东方的回复:两个相同负载串联接在380V电压上每个负载上的电压是190V,不是220V.三个相同负载如图接在三相380V电压上每个负载上的电压才是220V.

网友DB:
要是负载是发热丝的话呢?还需加深探讨!

这样的问题有趣,呵呵!

网友AP:
1、搂主的图是三相四(五)线制供电系统中的单相负载的普遍接法;

2、一般要求单相负载尽可能三相平衡分配;

3、在系统正常供电情况下,各单相负载电压为相电压220v,如图一所示;

4、如出现图2的故障情况,即零线N断线的故障情况时,跨接在断路零线与三相火线上的单相负载因三相不平衡而出现断线零线N的电位飘逸,即不再是零电位;

5、简单说断线零线N有电了,那么它的电位和那一根火线的电位接近呢?或者说它的电位向那一根火线靠近呢???或者说它和那一根火线的电压小于220v呢?

6、断线零线N与那一根火线间的负载功率大、阻抗小、电流大,它就和那一根火线之间的电压小于220v,或者说它的电位和那一根火线的电位接近,或者说它的电位向那一根火线靠近,或者说它的电位向那一根火线飘移;

7、断线零线N与那一根火线间的负载功率小、阻抗大、电流小,它就和那一根火线之间的电压大于220v,或者说它的电位和那一根火线的电位远离;

8、这种现象行话就说为:“零点漂移现象”;

9、由于零点漂移,断线零线上的负载电压有的高于220v,有的低于220v,都不能正常工作,都会造成电器烧毁的事故;

10、所以要求零线要重复接地,要求零线不接开关,不接熔断器,要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电气直通不间断;

楼主:
还是刘工分析的透彻,谢谢!

网友DC(2008-06-17):
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负载不平的情况下,零线没有断,这个零线电流怎么算啊!

网友DD:
引用 网友H:
关于对头,功率小的电压会升高,最先烧掉

   肯定咯 ~!~~~~~~``````

网友DE(2008-08-13):
我这边出现了如图2的现象,但是我们的供电方的电工,却说如果我们没有接380V的动力电机就不会烧毁电器

网友DF:
哈哈,电工常识问题!

网友DE:
对于网吧遇到图2的现象,你们说会发生什么效果呢?

网友DG:
如果三相负载平衡就不会烧

网友DH:
r=u2/p  if p low  then  r high  else r low

u=ir if r high then u high else u low

网友DI:
呵呵;零线如果断开,三相电流完全平衡是没有问题的,就像三相380V的电动机一样;

但如果不一样的负载,肯定要烧毁了;

网友DJ:
同意二楼的

就是星形接法了

网友DK:
关键看负载的阻抗,<电工基础>上有公式可用于以上电路.

网友DL:
小负载的被干掉,大负载的可能欠压!

网友DM:
引用 网友L:
三相平衡还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照明灯没事

我在没零线的地方接照明就是这么接的.

网友DN:
这样的情况相当于三相负载的星形接发,两相线之间电压为380v,没想负载上的电压只有220v

网友DO:
呵呵,看来很危险~

网友DP:
如果平衡的话,是220V ,如果不平衡好像就变了,叫什么什么零点漂移!

网友DQ(2008-10-15):
首先是三相不平衡有零线情况。

如照明系统,三相中每一相都为独立系统,灯泡承受电压为220V,若U相短路或者断路,则U相灯泡熄灭,而VW两相灯泡仍然承受220V电压,因而工作正常。

其次没有零线情况。

如U相短路,则,V,W上的灯直接承受UV或者UW电压,380V,所以直接烧毁。

若U相断路(关灯),则,V,W相的灯就相当于串连后连接380V的VW电压,由于VW的负载不平衡,故承受的电压也是不等的,可能低于额定电压,可能高于额定电压,也就是说星星连接三角形接法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无中线的 情况下,无法准确判断另外两相的实际现象问题

网友DR:
引用 网友R:
关于我认为:这个设备也不会烧坏啊,形不了回路,负载没反应啊,怎么会烧坏小功率设备呢,请各位老大讲清楚

看清楚,任意2个负载都是加的380V电压,如果3个负载不平衡,中性点出现偏移,就有倒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