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于建筑室内现场测试的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06-03-09):
1、由于房间测点要求较多,每次测试都在100点以上,故要求传感器价格不能太高。
2、传感器要求小但不能电路裸露。
3、测试点有时距测试采集房间远,传感器最好输出电流,电压输出远距离好像不行?线阻会影响?

网友A:
你要在一个房间里测试100点的湿度,传感器要求小、电路不能裸露、价格不能太高、传感器最好输出电流、距测试点与采集房间远。调节好苛刻啊。湿度大概在多少呢?要求如何来显示呢?用数字显示表?还是用计算机显示?能表述详细一点吗?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peter_yudian@hotmail.com

楼主:
湿度0~100%,温度0-50足够了,输出计划是用研华的4017模块采集

网友B:
大连北方测控工程有限公司国内独家代理瑞士盛世瑞恩的数字温湿度传感器SHTXX,并提供采用SHTXX开发的4-20ma的变送模块,经过全量程校准和温度补偿,精度高,响应速度快,最大的特点是一致性相当好,如果您一个房间要测试一百多个点,我想这是您最理想的选择。

http://www.humidity.cn
tel:0411-39759033

网友C:
如果使用我们的传感器网络技术的无线温度传感器,只要将传感器放在你要的位置,然后你就可以在电脑上读取所有传感器的数据,自动组网。
http://www.howdeep.com.cn/index.asp?ID=A22

0755-26959660 鲁先生

网友D:
电路不能裸露,长时间工作散热怎么处理?目前市场上大多中低档传感器都留有通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