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母线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6-03-09):
大家好,我有一事不明要请教各位。
我要用两个80X8的铜母线作为一相(以为电流太大了),可母线架应该如何选择那。
请教明士帮助。

网友A:
"母线架应该如何"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用螺栓把两条母排连为一体,然后用绝缘子支撑安装。可能要因地制宜的弯点角度。这个尺寸,好像没有现成的“母线架”可用。

网友C:
有专用的母线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