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6-03-09):
现有情况如下.FX2N-80MR 的输出点Y34驱动交流接触器 LC1-D1801 M5C;Y34的ON/OFF频率在1分钟10次左右.
现在设备运行情况如下,设备运行正常一段时间后(3天左右),LC1-D1801 M5C就一直吸合.用户反映说PLC的输出点 Y34坏了,坏了,我就带一块新的FX2N -80MR 001过去,更换上,设备当时运行正常.当时就回了,以为问题解决了.

过了4天左右,用户又打电话说,PLC输出点Y34坏了,听了就晕了,刚换了几天就坏了,于是判断肯定PLC输出电路有问题,当时发现,问题可能出现在两个方面1. Y34的ON/OFF频率过快2.电流过大引起PLC内部继电器烧坏.于是解决方法如下:在Y34输出里面接OMRON 220V中间继电器,然后通过中间继电器去驱动交流接触器 LC1-D1801 ,这样起到隔离保护作用,在怎么也不会将PLC输出点给烧坏(当时是这么想的).再给用户换个新PLC,并加了中间继电器隔离.

又过了3天左右,用户又打电话说,PLC输出点Y34坏了,听了当时差点昏到,不可能吧,要坏也坏中间继电器吧....于是开始推翻前面两次的判断,不管了,先将上次掉换回来的坏的输出点测试一下,结果发现Y34根本就没有坏.再晕....,考虑中.程序肯定没问题的,同样的程序同样的设备都已经卖出去500多台了,于是让用户将设备停下再重新启动,再让用户自己去测试一下输出点Y34,结果,和我测试一样,又完全变好了.

分析问题:重点在输出点Y34上,假设输出点Y34坏的时候,指示灯是灭的说明PLC内部继电器烧坏,假设输出点Y34坏的时候,指示灯是亮的,说明是软件中有输出,但该程序是已调试证明是好的,判断肯定导致Y34输出的条件中的外部输入X有问题,结果发现,X32是与Y34输出有关联的唯一一个外部输入点,会不会问题出现在X32的接近开关上...

过两天,我想了想,又觉的有点不对的地方;如果X32接近开关有问题的话,为什么设备能自动运行一段时间,而不是马上出现这个情况呢????

恳请高手,想想问题会出现在哪里,我脑袋都想大了.....5555

网友A:
可能是PLC输出的中间继电器触点在频繁动作时且负载电流较大时,它的触点粘连在一起了,但一段时间停止后,触点又自动弹开了,
AXON的PLC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一分钟10次频率不算高,是不是程序中有双线圈?

网友C:
换一个触点,在输出Y34上接RC阻容器。

网友D:
     你可以考虑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接一个尖峰吸收电路,可以防止Y34在里面打火。

笨!

网友:
可将交流接触器换成SSR试试。

网友E:
会不会是外部干扰问题呢?

网友F:
不会是接触器剩磁吧

网友G:
你用的接近开关是哪种型号的?有可能是接近开关的干扰引起的,我碰到过由于接近开关的误动作,而使输出平凡动作

楼主:
回 飘渺无踪: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的想法,但想到同样的设备同样的配置已经应用了500多台了,又有点怀疑..

楼主:
to 醉虾:
程序中没有双线圈

网友B:
先搞清楚出问题时指示灯是灭还是亮

网友H:
还是检查一下程序吧,基本上是频繁动作的缘故。不同的公司,实际运行的工况是不一样的。相同的程序,在不同的工况下,程序运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网友I:
在这么高的输出频率下,PLC输出直接驱动LC1-1801交流接触器,是有些问题,采用中继隔离就对了。
加中继隔离后还有问题就不是Y34本身的问题,你应当仔细检查程序。。。

网友J:
肯定是程序问题,我的小弟在现场遇见相似问题,我很简单检查为程序问题,可能为内部编程问题

楼主:
程序检查了一遍 ,确实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情况是整个程序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循环过N遍了,为什么会在N+1遍出问题,如果程序本身存在问题的话,它应该在前面几个循环就应该发生问题啊..请教....
另外 :1:有没有谁知道哪里有导轨式插座 220V 或100V的资料样本?
      2:请帮忙推荐一下 电源噪声过滤器

网友I:
电源噪声过滤器:
中宇豪"ZYH-XEK-10A或"常州坚力"DL-10TH3、北京中北创新B2KL-10A等等均可用于PLC的电源滤波。

网友H:
循环N遍了,没有出现问题,那是在正常的工况下,在N+1遍发生故障,是哪个时候出现的意外的工况。这种问题我遇到过,肯定是程序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认真仔细的分析和观察,是找不到问题点的。如果程序是你自己写的,就跳出你原来的思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和检查一下程序。仔细观察程序的运行情况。
我也是烧过3次输出才找到程序BUG,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