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压力稳定

楼主(2006-03-09):
现有如下设备:油箱.泵.变频器.稳压罐,三菱的PLC,请问如何控制好稳压罐出口的压力和管道内的压力,怎样使其稳定?

网友A:
你这个应该和现在做的恒压供水是一样的道理吗!要是那样的话用变频器的PID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在出口管道上装一个压力开关,或者是电接点式的压力表,然后将触点接在变频器的运行端了上。调节好压力开关的动作值和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就行了,

楼主:
压力的信号必须先接进PLc,然后再接到变频器,形成一个自动控制系统,怎么控制呢?!谢谢

网友B:
如果仅用于实现这种简单功能的话,我个人认为没有使用PLC的必要。就像JIM所说,用变频器的PID就足够了

网友C:
就像JIM所说,用变频器的PID就足够了.如果你钱多没地方花,想为小日本多造几个炸弹轰你后代。你买个FX2N-4ADA模组+个485通信模块,写个PLC和变频器的PLC通信程式,变频器的速度和稳压罐压力随便你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