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M和TIMH指令

楼主(2006-03-09):
OMRON CPM2A的说明书中关于TIM和TIMH(高速定时器)的指令说明中提到:如果TIMH中需要使用TC编号,那么从TC000~TC015不能在TIM中使用。但是我发现在编程过程中,即使我定义了一个高速定时器TIMH  000  #2000 ,仍然可以定义TIM 001 #2000,TIM  002 #1000,是说明书写得不准确,还是我的理解有错误,请使用过OMRON CPM2A的给与解答

网友A:
TC是计数的吧?

楼主:
在OMRON CPM2A PC中,计时器和计数器共用一个区的,当你第一个操作数为CNT是代表计数器功能,例如CNT 000 #200是一条计数器指令,而TIM 000 #200则是一条定时器指令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

网友B:
是这样的,如果要使用高速计时器,必须在0-15之间,但是如果使用的是普通计时器,则没有这个限制

楼主:
可是说明书中写的是:如果TIMH中需要使用TC编号,那么从TC000~TC015不能在TIM中使用。看来是说明书表达得有些不清楚。

网友C:
是这样的,t0-t15即可用于告速计时,也可用于一般计时,程序中可以存在:timh 0 #2000  tim 1 #200 timh 2 #2000 tim 3 #200

网友D:
说明书的意思是如果定义了TIMH000就不能在用000作为地址定义其他的定时器或者计数器,如CNT000,这样就出现了地址重复的错误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两位的回复

网友E:
   TC号不能重复是肯定的,CNT,CNTR,HIM,HIMH都不能对1个TC号重复操作.HIMH 对000定义后,HIM尽量不要使用000-015,应该是有影响的,不然不会特别注明.我使用都空出来了,不知道有什么影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TC范围这么大,定义了HIMH 何必在000-015里定义H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