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请教一个数控加工问题

楼主(2006-03-09):
请教各位大侠:在加工编程时进给速度设定为6m/min*进给率10%(数控控制器的进给率开关调节),即实际进给速率为600mm/min。它与在加工编程时进给速度设定为0.6m/min*进给率100%(数控控制器的进给率开关调节)是一样吗?

网友A:
理论上应当是一样的。但实际与数控系统的加减速策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