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容量你们真的会算吗?

楼主(2006-03-09):
一台400KVA的变压器(10KV/400V),它能带动的负载有多少呢?是不是能带动400KW的负载,或者能不能带动一台400KW、380V的电机呢?

楼主:
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A:
一般按变压器容量的80%算就可以了。大概就是带320KW负载就可以了

网友B:
有软件下载  变压器设计大师 V3.0
http://download.zbinfo.net/down.php?id=21536
个人计算只能作为个人了解.+

网友C:
一般不满载运行,正常负载下是按75~90%.

网友D:
KVA与KW一是指视在功率,一是指一有功功率,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楼主:
谢谢各位。
但是按容量的80%计算,可带320KW的负载,但是这320KW的负载是哪种负载呢?
如果带320KW的电机,电机电流约为600A,而400KVA的变压器的二次侧额定电流为580A左右,变压器能带动它吗?

网友E:
不能带动吧。
400KVA的变压器的二次侧额定电流为580A,只可以带动额定电流的80%左右,不然变压器容易损坏。

楼主:
楼上的朋友:
那就是说只能以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来决定安所带的负载,不能单纯以变压器有多少容量就能带多少负载了?

网友F:
楼上请说清楚,到底是带一组负荷,还是就带1台电动机?

楼主:
是就带一台电机

楼主:
就带一台电机

网友B:
就带一台电机也要看情况.打个比方
变压器如同水库,线路如同河流.开关如同阀门,负载如同水池.

网友G:
还真的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呢,进来学习学习.

楼主:
to毕庆民:
你这个比方有点生动。
但是假如就带一台电机,我们不考滤电机启动时的情况。当电机在负荷运行时(也就是正常运行),400KVA的变压器能否带动320KW的电机呢

网友H:
还请注意变压器的效率,一般为95%,运行温度。
过负载倍数与时间的关系
过负载倍数  1.3  1.6  1.75  2.0  2.4  3.0
允许持续时间minters 120  30  15  7.5  3.5  1.5
(一一对应)

网友I:
                 求助发电机保养资料

 大家是朋友,在发电机这块我是菜鸟,给我一份发电机保养资料好吗?谢谢!luopengchengcheng999@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