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阀门与孔板的问题

楼主(2006-03-09):
我是新手,刚开始搞设计,真有点手足无措,有两个问题想请教,请大家都多帮忙!
1.调节阀该如何选型与计算,是不是计算之后阀的口径都比实际管道的口径小啊??
2.流量孔板该如何选型?孔板的口径跟实际管道的口径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你的两个问题很专业,本人深有研究,虽不说精通,也可以算懂点

楼主:
如果有研究就指点一二,或者留个联系方式,谢谢了

网友B:
基本上调节阀生产厂家都有选型软件的!只要输入工艺参数即可,关于具体的选型与计算,每个调节阀厂家的样本上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吧!告诉我地址我寄套样本给您.arca@china.com
计算之后阀的口径不一定都比实际管道的口径小,主要取决与阀型与流通能力吧!    本人也是菜鸟!呵呵!

网友C:
防爆说的对:流量孔板及调节阀生产厂家都有选型软件。计算之后阀的口径不一定都比实际管道的口径小,主要取决与阀型与流通能力。

流量孔板的选型要根据流体名称、标况、工况、最大流量、最小流量常用流量、刻度流量、工作温度、工作压力分绝压表压、管道内径、外径、材料、地区平均大气压、流体密度、流体粘度、等参数输入软件就计算出来的,差压值Pa、配差压变送器、瞬时流量积算仪表。制造整个节流装置还要根据安装方式来定水平、垂直、流向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管道上安装还要注意前后直管段前10D后5D注意D是管道的直径尺寸。根据介质的不同还要选,从引压管出可来要加装冷凝器、隔离器、沉淀器、集气器、截止阀、球阀等附件、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楼主:
太感谢大家了,又长了不少知识!
Email:hailinbj@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