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带不起负荷

楼主(2006-03-09):
FRN7.5G11S-4CX在带小负载或5.5KW空电机时不出现故障,带负载运行十几分钟后出现输出频率不能达到设定频率(40HZ)左右,只能达到10HZ左右,求助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我已更换了输出模块,无效。先谢了。

网友A:
确定CPU是好的吗

网友B:
这个和模块一点关系也没有.看看有没有用什么功能.或者把参数初始化一下试试.

网友C:
先看有没有过载,把失速防止功能关掉再试试

网友D: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初始化也没用。富士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