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和可控硅容易忽悠人的地方

楼主(2006-03-09):
我对功率控制是外行。由于要做一个温度控制设备,最近看了一些固态继电器、可控硅方面的资料。资料看后,人有些迷糊了。这里高人多,请指点一下.
   都说交流型SSR等同于一个双向可控硅+过零触发电路。我没看到有关可控硅的通断寿命问题(因此我认为可控硅作为开关本身其开关次数可以无限次),但有资料说ssr的通断寿命在10的8次方-9次方之间。既然ssr由可控硅构成,为什么还有寿命问题?
  另外,继电器、双向可控硅、固态继电器三者中,通常认为可控硅控制温度最精确。但是既然ssr也是可控硅,按理我也可以用调波控制可控硅的方式来控制触发ssr,达到同样精确控制温度的效果? 但在温度仪表中,我看到往往是2-3秒通断一次的方式来控制ssr.很明显是作为普通继电器的一个替代品使用。请问这是为什么?
   还有,固定继电器比可控硅贵吗?

网友A:
温度精确的问题是跟你的控制系统来说的。继电器、双向可控硅、固态继电器对精度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为您创造生意机会.

http://china.53trade.com/?llp0311

网友C:
可控硅不可能长生不老,当然有寿命.可控硅是移相控制,固态继电器一般是过零触发.

网友D:
任何东西都是有寿命的,请注意10的8次方已经很恐怖了,另外需要澄清的是,固态继电器实际上就是打包的可控硅而已,而SSR是固态继电器的英文缩写,所以并不是它在忽悠你,而是许多所谓的“专家”在忽悠你!

网友:
有些固态继电器带隔离

网友E(2007-03-19):
固态继电器也可以加移相电路实现移相控制。
    SSR固态继电器以触发形式,可分为零压型(Z)和调相型(P)两种。在输入端施加合适的控制信号VIN时,P型SSR立即导通。当VIN撤销后,负载电流低于双向可控硅维持电流时(交流换向),SSR关断。
    Z型SSR内部包括过零检测电路,在施加输入信号VIN时,只有当负载电源电压达到过零区时,SSR才能导通,并有可能造成电源半个周期的最大延时。Z型SSR关断条件同P型,但由于负载工作电流近似正弦波,高次谐波干扰小,所以应用广泛。
    P型SSR调压,可采用外配移相电路来实现。例如,TW-702控温仪的触发系统,国产SDKC-05单电源调相集成电路。在计算机上,通常采用PIO经驱动级的位控方式,利用50Hz电网电源的过零中断,经CTC计时,控制导通角,以达到调压之目的。

网友F:
^_^ 继电器控制温度误差太大,且继电器的频繁通断造成其寿命的严重缩减。固态继电器控制温度可以一般的周期选自大一些在3-4秒合适外界干扰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可以大到正负一度,功率控制器也就是可控硅的控制温度各方面要好于固态继电器,成本要高一些。

网友G:
问一下,一般什么情况下,固态继电器会烧掉,今天我们这里一个控制温度的固态继电器烧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F:
一般是由于过流!

网友H:
国产SSR负载能力差,标称值要*90%.

网友I:
温度控制系统SCR和SSR的使用是一样的,都是过零触发调功控制既控制精度高有不产生谐波污染.你说的SCR移相控制用在调压装置中,不在温度控制中使用.

网友J(2007-05-26):
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在什么情况下选用过零型的固态继电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用调相型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K(2007-07-06):
可控硅容易误触发,常被人忽略.维修带有可控硅的设备时,要注意.

网友L:
固态继电器相对普通继电器的优点:
1、无机械触点,寿命长、无噪音、抗震动;
2、在过零点断开,拉弧干扰少;
3、导通速度快;
固态继电器相对普通继电器的缺点:
1、只能用于交流切换;
2、因为有导通压降,一般要降额选用,持续使用时要加散热器和风扇;
3、易受干扰,造成误触发;
4、过载能力小,尤其是短路时必须要由快速熔短器来保护,其它方式都来不及;

网友L:
补充一点:以上所指的是由可控硅构成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M:
高诺斯隶属于施耐德电气集团,总部位于法国,是一家专业提供控制和自动化解决方案的跨国公司。

    我们的业务涉及传感器、微动开关、微动电机、逻辑控制器及包括齐全的电子控制继电器在内的小型自动化产品系列,广泛应用于全球范围内的航空/航天,汽车和工业制造领域。

    高诺斯非常重视客户的需求,致力于产品创新和客户化定制设计研发和制造。2006年先后推出第三代智能控制器Millenium 3,新一代控制继电器C-Lynx(RMC2)以及Cooltech系列固态继电器等新产品,以适应不同的市场与需求。

    2005年固态继电器的领导者美国快达(Crydom)加入高诺斯公司,更使我们在这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快达(Crydom)是固态继电器的发明者,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就开始设计,制造和生产世界标准的固态继电器(SSR),并取得多项专利,现拥有超过1000个标准设计,绝大多数产品都通过了UL、CSA、VDE&TUV认证。

作为一家跨国公司,高诺斯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多个国家设立分公司,全球超过2000个销售点。无论您的业务在世界哪一个角落,我们的行业应用专家都将与您一起努力寻求真正适用于您需求的应用解决方案,为您提供最大化的价值和服务。

联系地址:上海市乌鲁木齐北路457号朝代商务中心603室
联系电话:021-62490910               传  真:021-62490701
联系电话:0755-83410847              传  真:0755-83410847
联系人:  舒增建                      手  机:13510346285
http://www.crouzet.com                http://www.crydom.com